AVR单片机这么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PIC?

楼主:
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PIC 抗干扰很强   是其它单片机不可比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用的人还更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吗?
用也是没办法,品质跟不上,离散性太大。期待性能能改进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AVR跟PIC的个自优势都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片机都一样,关键是资源成本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E:

萝卜和白菜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看看那些对可靠性高的场所都是PIC  特别在工业控制领域,都怕出问题造成重大事故啊,不是有人做过试验证明过了吗?  再说并不是很多地方需要avr的高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PIC的通信协议比较丰富啊,USART,SPI,IIC,CAN,很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先有PIC 再有AVR,如果AVR 不优秀根本就不可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

楼主的问题应该改成,既然PIC 已经十全十美,怎么还会有AVR的。

觉得AVR Studio 比 MPLAB 做得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I:

1、抗干扰性能,本坛有人发过帖子,经过试验对比,PIC的OTP版MCU的抗干扰比较好,但PIC的FLASH版MCU的抗干扰性能比不过AVR MCU(AVR没有OTP版MCU)。
2、PIC出道较早,其硬件寄存器设置、中断处理、指令结构等形成了事实的标准,模仿者很多(尤以台湾厂商为甚),经过长时间的市场考验,应用方案、代码资源等比较丰富,开发使用的人最多;
3、PIC的指令一般占用一个ROM地址,这一点对于AVR来说也算一个优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认为个人习惯占一定因素,如很多人还在用51。

网友:
回复 网友K:

AVR不能外扩CODER,ATmega8515只4K字代码空间,光扩展SRAM,不能扩展CODE也没用。
AVR外设虽然丰富,但感觉太单一了,大部分AVR的外设都差不多。
型号不用CPU核心命名,用FLASH大小,应该是同一CPU核心,带不同的外设,包括FLASH大小,甚至包括SRAM。
高端太贵,SRAM太小,频率太低。

网友:
AVR程序不稳定,程序总跑,抗干扰情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