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请教一个角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请教一个角度测量的问题
请教,我有一个光滑圆柱体,我让该圆柱体两端分别固定,然后一端不动,另一端绕它本身的轴线旋转,这时我要测量该圆柱体上平行于轴线的两个点的旋转角度的差值,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实现。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aoyang/桌面
[
]
测量
圆柱体

网友A:
觉得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啥子意思

楼主:
就是一个直径为10,长度为120的圆杆,将圆杆两端固定夹紧,然后转动圆杆一端,对圆杆施加一个扭转力,这时我要测量圆杆表面左右两端平行于轴线的直线上两点的旋转角度差

网友B:
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