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单相电机调速的单片PWM控制技术

楼主:
摘要:针对单相电机的变频调速控制需要,提出了一种利用单片机实现的PWM算法,该算法适用于 电机的恒V/f比控制,算法简单,便于单片机实现。理论分析和实验表明该方法是 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类论文毫无意义。

1. 对论文题目,更重要的硬件驱动实现部分根本就忽略跳过,让人怀疑是否实际搭建成功过。。。
2.  理论上实现了单相的SPWM波的产生,便认为产生三相的也无困难,根本不考虑对资源的消耗情况;
3. 好几家MCU都有带硬件SPWM波的,如果做产品,不会选软件模拟的,毕竟这颗MCU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一楼的观点,只要电机在转动,你就不要指望MCU再干别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不在于些,如果只是怕单只芯片速度不够而带来问题,哪可以使用4只。主要原理正确就行了。大不了使用一个CPLD做。如果资料能说明白原理,哪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看完再做评价吧,不知道是否直接控制交流的

网友:
楼的观点,只要电机在转动,

楼的观点,只要电机在转动,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