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简单的RC电路

楼主:
近日,在一个电路实验中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如下:
如图,直流输入电压经过一阶RC低通滤波,当R的值取得越大时发现电容上电压输出值会变得与输入电压相差很大,如R=100K,C=1uF时,若输入电压为5V,输出电压几乎变成4.6V,增大R,输出电压会进一步减小,而减小R输出电大增大。本来怀疑是不是输入电压纹波太大经滤波后被滤除造成电压值减小,但仔细想一想一个产品化的直流电源纹波不可能这么大吧。重新实验,更换电容,发现电容的大小对输出影响很小,几乎可以看成不变,这也说明不是纹波电压的问题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反复实验了上百次了,也是如此。WHY?

网友:
负载内阻≒1.1MΩ?
若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100KΩ对负载来说无法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内阻≒1.1MΩ?
若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100KΩ对负载来说无法忽视。

负载内阻?不明白。

网友:
明白了

由于我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而示波器探针的输入阻抗大约为1M欧,这时相当于电容并联一个1M的电阻,当R选的较大与1M相比不可忽略时,则会造成电压值减小。因此,在使用RC滤波器时,R的选取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一味提高R而未考虑RC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大小,必然会造成误差。

网友:
电容不是理想的,内阻无穷大,有分压,电路板有电阻,焊点间有导电杂质,电解也会漏电,你可换个钽电容,就会有所改善.

网友:
很明显,R上有电流,R分压了。

网友:
对啊  ,很明显,在电阻R上存在分压啊,当此电阻与负载电阻相比不可忽略时 就存在输出电压减小的现象了

网友:
电压表上显示的电压值是你的R和一些必须考虑的电阻分压的结果(附图):

1、如楼上各位所说:首先实体电容不是理论的电容,在低频运用环境下,由于漏电的存在,它本身就等效于一个理想电容和和一个漏电阻的并联(R1)。
2、再补充一下测量的问题:用于电压测量的表都具有一定的内阻,图上用R2表示。当所测电路的(串接)电阻比较大的时候,这个表阻就是不可忽略的了。例如一般表针式三用表10v档时的内阻约在100-200K欧姆范围内i如果你的R太大。自然会使测量值下降;(从你提供的数据看,你可能使用可能是表阻更高的数字式电压表)。

3、在有的一个就是负载问题,它也会影响(通常是电压表只是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