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系列IC介绍

楼主:
对那些需要为基于串行端口的老项目提出快速解决方案的设计工程师来说,最先有吸引力的策略是采用一种补丁系统。这可通过在嵌入式控制器串行接口与PC机USB连接器之间增加一个定制的USB-UART转换器来实现。
   该方法意味着仅仅需要重新设计嵌入式应用电路板以腾出空间容纳新的元件,但它不用改变固件和PC应用程序。

   USB-UART的型号如下:
------------------------------------------------------------------------------------------------------------------
   future technology:

   FT232BM/BL/BQ: USB口和串口(UART)的转换。

   FT245BM/BL/BQ: 实现USB口和并口(FIFO)的转换

   FT2232D: 可以支持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

   FT245R: 实现USB口和并口(FIFO)的转换

   FT232R: USB口和串口(UART)的转换,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
------------------------------------------------------------------------------------------------------------------
   prolific:

   PL-2303: 低成本USB-UART,USB1.0(1)

   PL-2303HX: USB-UART,支持sub 2.0full-speed

   PL-2313 USB:USB转双路UART
------------------------------------------------------------------------------------------------------------------
   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2:USB-UART转换器,实现USB2.0到UART
------------------------------------------------------------------------------------------------------------------
   南京沁恒:

   CH432: 双USB-UART

   CH341: 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USB-UART,PARP,同步串行接口

网友:
FTDI公司是玩转换芯片的鼻祖,两个系列 FT232 和 FT245 分管串口和并口。两个系列都经历了-A、-B到现在的-R,最好有个功能对比一览表就好了,官网上没有这个,自己一一比较很困难,总怕漏掉点什么。俺只知道的是需要的外接器件越来越少,到了-R,非但连晶振都做进片内,而且还可以输出给外部用。俺最近正想玩一把这个试试,利用它片内的时钟输出给单片鸡,省一个晶振。
还有一点容易混淆的是,上述几种骗子有的虽号称USB 2.0,但其实都只能对应到12MHz的Full-speed,没有一款能做到480MHz的High-speed的。当然480MHz似乎对串口意义不大,但并口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可以用于传输动态图像。目前俺所知道能上到High-speed的转换芯片,似乎只有Cypress一家,不知能否多找到几个选择枝。

网友:
呵呵 很好 要是有点例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