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楼主:
USB TO RS-232 program

Program:  Mega8   2434 bytes (29.7% Full)
Data:              184 bytes (18.0% Full)

USBASP硬件电路

超简单AVRUSB软件模似串口(COMx)数据发送、接收。
下载应用范例<>

AVRprog V1.4 超简单的应用范例
AVRUSB模似串口一定要在CM1-CM4内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wdt_enable(WDTO_1S);
    usbcdc_init();

          PORTC= (1<           DDRC = (1<         RED_ON();

    sei();

    for(;;)
        {
                wdt_reset();
                poll();
                GREEN_TOG();

                ch=getc();//由USB接收到模似串口数据
                ..........//数据处理程序
                putc(ch); //模似串口数据发送到USB
        }
    return 0;
}

网友:
AVR-CDC的作者Osamu Tamura,那人非常严谨,特地在他的网页上写明在低速下实现CDC传送实际上是USB规格外的做法,不保证以后的新版OS上一定能正常动作,也注明现有代码在Vista上不能用,不知现在咋样了。
俺从他那里买过两套小散件想作自己AVR启蒙的,他寄来时多送了俺一块焊好的另一种板子,不过俺还没工夫去深入烟酒,真是不好14……:L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这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USBAVR应用,谢谢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一直想弄一个avr的 usb转串口的~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下载需要几个芯币?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我就想看看这个有多简单  网上AVRCDC的程序大把的是 怎么在这里看看就这么难呢!!!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找了好久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我找到了vista下的驱动,在vista下一样能用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Re: [下载] 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这个软USB很重要吗?还是仅仅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