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发的必备知识

楼主:
USB的基本特性 每一个设备(device)会有一个或者多个的逻辑连接点在里面,每个连接点叫endpoint.每个endpoint有四种数据传送方式:控制(Control)方式传送;同步(isochronous)方式传送;中断(interrupt)方式传送;大量(bulk)传送.但是所有的endpoint0都被用来传送配置和控制信息。 在host和设备的endpoint之间的连接叫作管道“pipe",endpoint0叫做缺省(default pipe)。 对于同样性质的一组的endpoint的组合叫做接口(interface),如果一个设备包含不止一个的接口就可以称之为复合设备(composite device)。 同样的道理,对于同样的类型的接口的组合可以称之为“配置"(configuration)。但是每次只能有一个配置是可用的,而一旦该配置激活,里面的接口和endpoint就都同时可以使用。 host从设备发过来的描述字(descriptors)中来判断用的是哪个配置,哪个接口等等,而这些的描述字通常是在endpoint0中传送。 传输方式 在USB的数据传送的方式下,有四种的传输方式:控制(Control)同步(isochronous)中断(interrupt)大量(bulk)。如果你是从硬件开始来设计整个的系统,你还要正确选择传送的方式,而作为一个驱动程序的书写者,就只需要弄清楚他是采用的什么工作方式就行了。 通常所有的传送方式下的主动权都在PC边,也就是host边。 ·控制(Control)方式传送:控制传送是双向传送,数据量通常较小。USB系统软件用来主要进行查询、配置和给USB设备发送通用的命令。控制传送方式可以包括8、16、32和64字节的数据,这依赖于设备和传输速度。控制传输典型地用在主计算机和USB外设之间的端点(Endpoint)0之间的传输,但是指定供应商的控制传输可能用到其它的端点。 ·同步(isochronous)方式传送:同步传输提供了确定的带宽和间隔时间(latency)。它被用于时间严格并具有较强容错性的流数据传输,或者用于要求恒定的数据传送率的即时应用中。例如执行即时通话的网络电话应用时,使用同步传输模式是很好的选择。同步数据要求确定的带宽值和确定的最大传送次数。对于同步传送来说,即时的数据传递比完美的精度和数据的完整性更重要一些。 ·中断(interrupt)方式传送:中断方式传输主要用于定时查询设备是否有中断数据要传送。设备的端点模式器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查询频率,从1到255ms之间。这种传输方式典型的应用在少量的分散的、不可预测数据的传输。键盘、操纵杆和鼠标就属于这一类型。中断方式传送是单向的并且对于host来说只有输入的方式。 ·大量(bulk)传送:主要应用在数据大量传送传送和接受数据上,同时又没有带宽和间隔时间要求的情况下,要求保证传输。打印机和扫描仪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设备适合于传输非常慢和大量被延迟的传输,可以等到所有其它类型的数据的传送完成之后再传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
OK! 继续加油啊!

网友:
介意真正想做USB开发的人还是看看USB协议!楼主对配置,接口的定义不够准确!

网友:
Re: [讨论] USB开发的必备知识

貌似没弄明白,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