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5分频

楼主:
如何实现5分频呢?双数的本人会,但是单数的就。。。呵呵!如果哪位高手有好的源代码,能否让我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呵呵
  我也想知道

重生成妖最新章节

网友:
亮出具体的用途或器件来,也许好解决

●假如是用FPGA,好办,先用片内的PLL做个2倍频,然后10分频。
●假如分频后的时钟并不要求50%占空比,做个3-5开或1-4开的5分频很容易。
●假如存在另一高速时钟,而要分频的却是慢信号的话,可利用高速时钟数跃变沿的个数控制反转。
可能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if p="100" then p<="00";
  else
    p<=p+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0') then
  if p="100" then p<="00";
  else
    p<=p+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out<='1' when p[2...1]="00" or q[2...1]="00";
大概意思是这样!
再自己看下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redevider5 is
port
(        clkin: in std_logic;
        clkout: out std_logic
);
end;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fredevider5 is
signal counter:integer range 0 to 4;
signal temp1,temp2: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in)
        begin
        if rising_edge(clkin) then
                if counter=4 then
                        counter<=0;
                        temp1<= not temp1;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if falling_edge(clkin) then
                if counter=2 then
                        temp2<= not temp2;
                end if;
        end if;
        clkout<=temp1 xor temp2;
        end process;
end;

看下波形就明白分频原理了

网友:
门级仿真波形如图

不错!

网友:
两个方案建议

网友:
楼上的方案实现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