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问关于6446视频处理前端中Resizer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请问关于6446视频处理前端中Resizer的问题
大家好,请教一下:
1.我想使用VPFE(视频处理前端)的Resizer,但是发现我的程序中Resizer的PCR.Busy永远是1,没有向PDF中所述的会 automaticlly cleared to 0. 因为在Busy的状态下我对那些Busy-lock registers进行操作是没用的,所以我想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过相同问题,即如何操作才能使Resizer的PCR.Busy自动清零。
2.如果我想侦测到Resizer的中断,是否需要到Arm Interrupt 的 FIQENTRY或者IRQENTRY中去查ISR的地址。
如何能知道这个中断地址就是Resizer的中断请求。
感谢大家。
视频
问题
registers
程序
如何35198

楼主:
经过我的进一步调试发现,当我对视频前段的CCDC的PCR.Enable设置了以后,此时检查Resizer的PCR寄存器就已经是3了,即PCR寄存器的Busy和Enable都已经是1了,由于Busy==1的情况下可以修改Enable的值,我尝试修改Enable=0;后仍然对Busy无效果。
按照
TMS320DM644x DMSoC
Video Processing Front End (VPFE) 这个文档中的描述,Busy自动复位成0时EDMA会触发一个Event,但是并没有情况表明EDMA的这个Event和Busy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是否是需要去尝试找到EDMA中去找这个Event呢?
或者我想换个角度来考虑我的问题:
大家哪位对于视频处理前段这部分中Resizer这部分比较熟悉,能否告诉我应该怎样使得Resizer能够工作,因为它比较特殊,是one-shot模式。
对于DSP我还是个新手,多谢大家的关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