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最简化版,不能再简化版,支持s51

楼主:
我制作成功后把一些不必要的硬件都删掉了,适合象我一样的菜鸟自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是还可以简化的:
    USB__D-/D+的两个稳压管,可以“不一定”安装——我在PCB上面留了两个3.6V稳压管的位置,却并没有安装——已经试验了4块PCB,在三台电脑上面使用,都支持USB......

    LED指示灯,个人认为“还是有比没有方便”——我使用了三个——另外增加的一个,指示目标板电压“是否接通”?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使用可靠方便才好。

    另外,楼主的图太小啦......实在看不清楚——知道的朋友、无所谓;不知道的朋友、一片糊涂。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Thanks a lot .man

网友:
xiexie

谢谢楼主,我先看了

网友:
谢谢感觉很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