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USB口供电给目标板会令MCU寿命变长

楼主:
很多人说要小心并口ISP下载线的电源插拔----很容易烧坏MCU---不少的网友中招了

我做的(和我几个同事)ISP下载线怎么弄,怎么插拔电源都没烧过MCU----AVR/AT89S。

可能是----我用电脑USB口供电给目标板---共地----所以没给静电击毁
          不接地或接地不良时,开关电源的共模抑制电容会令电脑机箱外壳产生微弱的110V交流电
          谁有种就用舌头试一试------试过之后你会觉得用万用表测量更安全方便且准确。
          学过电工原理课程的都知道接地的重要性和好处---安全,抗干扰
----------事实上,很多家庭的地线是没接好的,甚至有的工厂也没有弄好。

其实如果目标板是5V供电且耗电不大时,用USB口供电是很好的选择
    1 方便----不用外接电源,反正你编程不可能没电脑
    2 安全1---减少静电击穿机会
    3 安全2---USB自带限流保护
    4 安全3---不会因为接错高压(12V等)而烧毁电路
      ---听说有人接错高压烧了个CF卡,正在自捶心口---怎么不是烧M8---M8比CF卡便宜多了。

想拥有这些好处,只需做一个转接小板就行了------在产品上加个USB口只为供电不实际,修改手上的实验板也不方便,做个一个小板就可以。

试一试吧,觉得有用就回帖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不主支持,这样会带一个可能,损失更惨重,是烧坏主板的usb口。这不止我一个人了,以前在别的论坛就有人说烧坏了主板的usb供电部分。我现都自己用变压器加7812和7805做电源。虽然没有什么保护,但也没所谓,烧芯片机会也很少,两年来只烧过5-6片芯片。不知是我主板不好还是别的,我烧usb口电源是把51的仿真器反插入目标板(目标板由仿真器的电源脚供电),也就是40脚接入了板的20脚。所以建意不要用usb供目标板电源。我不是跟HJJourAVR 唱反调,而是实际上我真的烧了usb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死的Y电容。

不过我目前什么都没烧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89C51时代,没有ISP。
  做实验时DIP比PLCC容易会坏----从IC座撬下来拿去编程器烧录---DIP的容易给手上的静电击坏
   PLCC的脚密,一碰就碰到几个脚。DIP的脚宽,都是先碰一两个脚---电压尖峰高。

对于MCU来说,手上的静电是很致命的。

目标板跟下载线共地后,无论怎么插拔------手指总跟其中一块板连着-----就没电位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样烧过,换了主板上的保险丝就恢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usb供电电流太小,如果系统耗电量大,还会损坏usb口,建议采用键盘口或鼠标口供电,供电电流可以达到几个安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建议采用键盘口或鼠标口供电,供电电流可以达到几个安培"??
真的验证过吗?

怎么没听别人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过1.4A左右,没问题的,再大需要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G:

键盘一般在300-500ma,台式机USB口一般限定500ma,notebook USB一般限定在300ma,我手头上的资料这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防短路就要加保险丝了----新型的自复位保险丝更好啦。
我的只是串了一个1欧的1/8W电阻-----限流防冲击,也可以当作慢反映的保险丝用。--不过我还没烧过USB口。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自己小心不要插反了,就什么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