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我军建国以来到21世纪初的军用电台
zhlu18
zhlu18

网友A(2008-06-27):
我军建国以来到21世纪初的军用电台
我军建国以来到21世纪初的军用电台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50年代,71型报话机
第一代我国生产的无线电台
“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喊:“向我开炮”用的就是71型报话机。
50年代,我国建国后第一批自行研制生产的短波电台,广泛用于抗美援朝战场
由于当时的报废销毁执行的非常严格,所以侥幸留存下来的并不多
十分稀少,被我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60年代,八一型电台,型号E102,俗称“大八一”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116大功率发射机
高频箱+电源箱+控制盒+重型电键+话筒
工作频率1.5-18MHz,内置做工优良的天线调节器,可适应任何形式的天线
发射功率150W,调制方式AM,CW
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即可操作,是一部完整的大功率短波广播发射台
HAM稍加改制即成为SSB的300-400W功率放大器。
70年代初-80年代末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晶体管705/708炮兵调频电台
在电子管炮兵调频电台装备部队后(即A21X系列电台),随着我国晶体管技术的发展,在技术条件上就有了采用轻便的晶体管电台来代替笨重的电子管电台的可能。与电子管的A21X系列炮兵电台相比,晶体管的70X系列炮兵电台轻便了不少,同时,根据使用的环境与具体用途的不同,天津无线电厂也生产了外形相同,工作频率不同的不同型号的70X炮兵电台,它们的电源部分还有高频等部件是可以互相换用的。
该系列电台的具体的型号如下: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
www.xbabc.com
708 工作频率:28.0-36.5MHZ 用于炮兵营和炮兵连的射击网无线通信,它们的工作功率都是1.5W,采用随机所配的垂直天线,在传播条件好的时候,使用708电台在29.6MHZ上可以呼叫上千KM的朋友。而在传播条件不好的时候,则只能呼叫同城的朋友了。)重10KG。
该系列电台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改进,先后发展出70XA和B还有C型三大系列.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
www.xbabc.com
工作频率:28.0-36.5MHZ
功 率:1.5W
通信距离:25KM、用室外天线大于1000KM
战斗质量:<10KG
电源电压:24V
装备级别:炮兵营连级单位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
www.xbabc.com
80年代末-90年代初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十瓦频合
90年代初-90年代末
军品电台BWT-133短波全段电台
我国少见的短波全段机器,性能优异
1.工作温度:-40oC~+55oC
2.极高的频率稳定度:±1×10-6
3.具有内插1KHz微调功能
4.在战士背负电台步行、跑动等状态下,电台能保持正常工作,可承受车载震动冲击。
5.电台全密封防水,而且比重小于1g/cm3,即比重小于水。因此本电台可在雨天使用,泅水时可漂浮,减轻战士负担。
6.面板所有的文字及旋钮刻度均淦有GC型光致储能发光粉,在夜间无光情况下任可看见面板各档位
7.电源:直流24V,可由电池、手摇发电机、稳压电源供电
BWT-133型15W小型短波单边带电台主要供部队山区、丛林及平原背负行进间通信联络。配2.4米鞭天线,通信距离10~20公里:配15米斜天线,通信距离200公里;配44米双极天线,通信距离500公里;配保密手柄,可进行加密数据和话音通信。
电台内置手动天调,可调谐各种天线。具有语音音节静噪功能。采用铝合金套箱式结构,可防潮、防霉、防盐雾,电台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便、便于维修等特点,适合于野外操作。
更多详情欢迎光临军用电台网站
http://www.xbabc.com
90年代末-21世纪初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TBR-115超短波单兵手持战术电台/步谈机
某些报道说是跳频电台,装备我国***部队、***部队等多个部队兵种
灵敏度高,通话清晰,通讯距离远
耐零下40度低温,防水、防振,适用于部队恶劣的野战环境
工作频率40-60MHz,任意设置频率,可存储10个信道
侧面有小巧的屏幕,显示信道、工作频率、大小功率等,带照明背景灯。
可调节音量大小,有静噪、扫描、大小功率档等功能
所有功能都是由步谈机顶部的两个圆盘档位开关实现的,操作十分简便。
工作电压12V,待机电流50mA,发射电流450mA
电池盒空间可放置锂电、镍氢、镍镉等电池。
军用12米升降杆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携带方便,架设迅速,手摇升降,结构牢固。
可车载野外通讯的好工具
全长12米 缩回约1.8米 最粗直径约11CM 重量约12kg
全长15米 缩回约1.8米 最粗直径约15CM 重量约25kg
全长20米 缩回约6米 最粗直径约22CM 重量约100kg
欢迎光临专业军用电台网站,寻宝商城
www.xbabc.com
建国
抗美援朝
军事博物馆
王成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恶魔法则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