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有没用过比28更小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2008-06-27):
各位同行,有没用过比28更小的工频变压器
各位同行,有没用过比28更小的工频变压器,220V,50HZ,一路14V自感输出,一路12V互感输出。
变压器

楼主:
28型的尺寸是28*25*29(长*宽*高),需求比这个更小的。

网友A:
需要问问做变压器的了 我不是很了解 感觉应该有

楼主:
问是问了几家没有做。。。。:(

网友B:
28?
变压器一般以铁心舌款×叠厚来说规格的,你这个尺寸应该是俗称8芯的了,再小估计比较难了。原因分析:
1)体积小,必须用很细的漆包线绕制,细的漆包线耐压比较低,容易出现匝间击穿,成品率上不去。
2)为了减小空载电流,必须绕制比较多的初级匝数,同样会的漆包线的线径有苛刻要求。
想想其它办法吧,比如直接买AC-DC小模块,贵点,但安去可靠。

楼主:
AC-DC小 模块是 开关型的吧,很可靠吗,不会与其他电感型负载或设备,产生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