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032-C0 240*320 TFT LCD的AVR驱动程序

楼主:
大家好:
    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终于用AVR驱动起来这个型号是FL032-C0 控制芯片是ILI9320 的240*320 TFT LCD. AVR芯片用的是M32
当然这个屏最合适用ARM来驱动。16bit总线,很方便的。

    这个液晶屏是从二手交易论坛grant那弄来的,grant由于采购错误买了10块,现在还有6块,我刚才又发邮件定了一块。因此最多还有5块,需要的可以去看看。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3134&;bbs_page_no=1&bbs_id=1011
    另外这个屏的资料也全在那里。

    闲话少说,上程序:
程序1:
用的是M32芯片,编译平台AVRStudio4.13+WINAVR20070525 -s优化级别,16MHz时钟频率
连线:
LCD            M32
D0~D7  <--->  PA0~PA7
D8~D15 <--->  PD0~PD7
CS      --->  PB0
RS      --->  PB1
WR      --->  PB2
RD      --->  PB4
RESET   --->  PB5
管脚定义在程序中很容易就可以改的,其中控制脚可以任意更改。

程序完成的功能是,把屏分成八份,显示八种颜色,即RGB的排列组合。
然后程序会在中间显示一幅小照片,鉴于M32的存储空间有限,所以图片很小了。

PS:程序没有注释,大家将就着看了。不好意思
这是程序:

网友:

程序2:
用的是M32芯片,编译平台AVRStudio4.13+WINAVR20070525 -s优化级别,16MHz时钟频率,这次使用SD卡作存储
连线:
LCD            M32
D0~D7  <--->  PA0~PA7
D8~D15 <--->  PD0~PD7
CS      --->  PB0
RS      --->  PB1
WR      --->  PB2
RD      --->  PB4
RESET   --->  PC0

SD卡          M32
SO      ---〉 MISO
SI     <---   MOSI
CLK    <---   SCK
CS     <---   SS

程序完成的功能是搜索SD卡更目录下的batch文件夹下的bin文件。
这个文件是通过img2lcd 3.2软件生成的。选取方式是16位色,包含头数据,水平扫描,bin文件,240*320。
上一个测试程序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取的,只不过是不包含头数据,弄成c语言的格式。
找到文件后会依次显示到屏幕上。

注:FAT支持FA16和32, FAT12不支持

网友:

这是我用的板子:

效果图:(苦于没有相机啊,拍的效果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的说明:

屏是工作在16位并行的模式下的,色彩65K,还没试过262K呢。

在test2中,我对程序作了整理,放在LCM文件夹下,有相应的c和h文件。以便于使用。
这个程序我只完成了初始化,还有就是显示数据。没有那些显示汉字,字母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要稍加改动就可应用于你的其他液晶程序。
这个屏的操作思想是:
     初始化 (这个我写好了,不需要管了)
     写数据:
            先确定XY坐标,然后启动,写数据(可以连续写,地址模块自己会自动增加),结束。这个都有相应的函数。
            如果中途改变坐标,则需要重新启动,然后写数据。

相信只要这么多,就行了,另外还有读数据,操作方式跟写数据相同

这个屏有个window功能的,就是写数据只写到设定的窗口内,在test1里我之前也用了这个功能,但是发现这个功能要求,x的起始和结束需要是4的倍数。
搞不明白,手册上又没明说,只提到起始x比结束x小,然后,两者的差要大于等于4,莫非就是这个因素?
后来我就没用这个函数,重新写了个。

好了,如果你有这个屏就试一下吧。献丑了。

网友:
厉害,佩服!刚开始学这东西!

网友:
刚学单片机,能不能用单片机(C51)点亮测试,帮忙写写,先谢谢!我的邮箱:huang.zw@163.com

网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Re: [分享] FL032-C0 240*320 TFT LCD的AVR驱动程序

刚学单片机,能不能用单片机(C51)点亮测试

网友:
Re: [分享] FL032-C0 240*320 TFT LCD的AVR驱动程序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Re: [分享] FL032-C0 240*320 TFT LCD的AVR驱动程序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Re: [分享] FL032-C0 240*320 TFT LCD的AVR驱动程序

好东西呀。:D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
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值得收藏的资料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呢?是不是只要是ILI9320这个芯片的屏都能启动呀啊?有没有移植成功的呀???

网友:
谢啦!我的也行啦,原来是接线的原因,呵呵!!!

网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我正在做彩色屏幕

网友:
浩浩,需氧

网友:
Thanks !

这就是我要找的,谢谢LZ !

网友:
单片机 求助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indow_Horizon_Start  0x0050
#define  Window_Horizon_End  0x0051
#define  Window_Vertical_Start  0x0052
#define  Window_Vertical_End  0x0053
#define  GRAM_Horizontal_Address  0x0020
#define  GRAM_Vertical_Address  0x0021
#define  GRAM_Write_Data  0x0022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0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品红色的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蓝绿色的
#define  DH  P1
#define  DL  P2
sbit  TL_RESET=P3^7;                   //复位TL其中T代表为TFT彩色液晶,L代表为LCD屏幕控制部分!!!
sbit  TL_CS=P3^6;                           //片选
sbit  TL_RS=P0^0;                           //数据或命令选择
sbit  TL_WR=P0^1;                           //写使能
void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uint,  uint);
void  TL_WindowSetting(uint,  uint,  uint,  uint);
void  TL_StartWritePointPosition_Setting(uint,  uint);
void  ClearScreen(uint);
void  TL_Reset(  );
void  Delayms(uint);
void  ILI9325_chushihua(  );
void  TL_shuju_Write(uint);
void  TL_mingling_Write(uint);
void  main(  )
{
        Delayms(30);                                        //延时200ms保证电源供电稳定!!
        TL_Reset(  );
        Delayms(100);
        ILI9325_chushihua(  );
        TL_WindowSetting(0,  0,  240,  320);                //X--列(240),Y--行(320);
        ClearScreen(Red);
        while(1);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复位函数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0
//********************************************************
void  TL_Reset(  )
{
        TL_RESET=1;    //复位这步不可少,缺少复位不好使!!
        Delayms(20);
        TL_RESET=0;                //复位低电平有效
        Delayms(50);
        TL_RESET=1;                //置高电平
        Delayms(20);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清屏函数
//参数说明: Color为清屏所要显示的颜色参数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0
//**********************************************************
void  ClearScreen(uint  Color)
{
   uint  i,  j;
   TL_StartWritePointPosition_Setting(0x0000,  0x0000);        //设置写入起始点(0,0)!!对索引寄存器的高8位写入0x00,对索引寄存器的低8位写入寄存器地址R22H!!!
   TL_mingling_Write(GRAM_Write_Data);                                    //此寄存器的功能为(Write Data to GRAM),对已设置好的点位置进行写入要显示的颜色(一个颜色点为16位数据)!!
        for (i=0;  i<320;  i++)
        {                                                                                                    //清的是满屏(0,0)--(240,320);
           for (j=0;  j<240;  j++)
           TL_shuju_Write(Color);                             //对所要写入的寄存器进行16位设置!
   }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向TFT液晶中写入高低各8位数据
//参数说明: wei16_data是16位数据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19
//**********************************************************
void  TL_shuju_Write(uint  wei16_data)
{
        TL_RS=1;                                          //选择为数据模式:0--命令,1--数据;
        TL_CS=0;                                          //打开片选信号CS=0,低电平有效;
        DL=(uchar)wei16_data;              //写低8位数据,即D7--D0,低位有P1口输入
        DH=(uchar)(wei16_data>>8);           //写高8位数据,即D15--D8,高位有P3口输入;
        TL_WR=0;                                          //打开写使能(低电平有效),在此期间数据被写入;
        TL_WR=1;                                          //关闭写使能;
        TL_CS=1;                                          //关闭片选信号!!
//        DH=0xff;                                          //防止误操作;
//        DL=0xff;                                          //防止误操作;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向TFT液晶中写入命令高位数据
//参数说明: wei16_mingling是16位命令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19
//**********************************************************
void  TL_mingling_Write(uint  wei16_mingling)
{
        TL_RS=0;                                      //选择为数据模式:0--命令,1--数据;
        TL_CS=0;                                            //打开片选信号CS=0,低电平有效;
        DL=(uchar)wei16_mingling;            //写低8位数据,即D7--D0,低位有P1口输入
        DH=(uchar)(wei16_mingling>>8);   //写高8位数据,即D15--D8,高位有P3口输入;
        TL_WR=0;                                            //打开写使能(低电平有效),在此期间数据被写入;
        TL_WR=1;                                            //关闭写使能;
        TL_CS=1;                                            //关闭片选信号!!
//        DH=0xff;                                          //防止误操作;
//        DL=0xff;                                          //防止误操作;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向索引寄存器中写入寄存器地址和对寄存器的设置
//参数说明: R_dizhi是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                                S_shuju是对该寄存器进行设置的16位数据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19
//**********************************************************
void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uint  R_dizhi,  uint  S_shuju)
{
        TL_mingling_Write(R_dizhi);             //对索引寄存器的高8位写入0x00; 对索引寄存器的低8位写入寄存器地址(寄存地址范围R00H--RFFH);
        TL_shuju_Write(S_shuju);         //对所要写入的寄存器进行16位设置!!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定义显示窗口
//参数说明: 开辟出的窗口为(x0,y0)--(x1,y1)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0
//**********************************************************
void  TL_WindowSetting(uint  x0,  uint  y0,  uint  x1,  uint  y1)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Window_Horizon_Start,  x0);                   //Window_Horizon_Start是水平开始寄存器地址(R50H)[8位二进制],x0为水平开始寄存器的设置数据[16位二进制]!!!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Window_Vertical_Start,  y0);                //Window_Vertical_Start是垂直开始寄存器地址(R52H)[8位二进制],y0为垂直开始寄存器的设置数据[16位二进制]!!!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Window_Horizon_End,  x1);                        //Window_Horizon_End是水平终止寄存器地址(R51H)[8位二进制],x1为水平终止寄存器的设置数据[16位二进制]!!!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Window_Vertical_End,  y1);                   //Window_Horizon_Start是垂直终止寄存器地址(R53H)[8位二进制],y1为垂直终止寄存器的设置数据[16位二进制]!!!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起始写入点位置设置
//参数说明: (x_start,  y_start)为写入时的起始坐标
//                                这个点坐标必须在所设置的窗口内,否则无法显示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0
//**********************************************************
void  TL_StartWritePointPosition_Setting(uint  x_start,  uint  y_start)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GRAM_Horizontal_Address,  x_start);                //R20H寄存器为水平起始写入点设置寄存器!x_start为16位数据!!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GRAM_Vertical_Address,  y_start);                        //R21H寄存器为垂直起始写入点设置寄存器!y_start为16位数据!!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延时函数(ms)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0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j;
        for(i=xms;        i>0;        i--)
                for(j=110;        j>0;        j--);
}

//**********************************************************
//项目名称: TFT(16位)真彩色液晶触摸屏
//函数名称: 初始化函数
//返回说明: 无返回值
//作者:赵
//手机:13836033349
//QQ号:672641732
//邮箱:zhaokaibin1986@163.com
//日期:20100924
//**********************************************************
void  ILI9325_chushihua(  )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E3,0x3008); // Set internal timing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E7,0x0012); // Set internal timing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EF,0x1231); // Set internal timing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0,0x0001);           //启动TFT内部晶振;(可有可无)
    Delayms(20);                                                                                                    //等待TFT内部晶振稳定,约10ms;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1,0x0000);      //扫描方向控制,SM=0;SS=1;SS(源极,列)S1~~S720;(SM=0,GB=1)为从上至下扫描行!!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2,0x0700);                //波形控制,EOR=1和B/C=1设置行反转!!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3,0x1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4,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8,0x0207);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9,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A,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C,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D,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F,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0,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1,0x0007);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2,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3,0x0000);                //
    Delayms(20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0,0x169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1,0x0227);                //
    Delayms(5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2,0x001D);                //
    Delayms(5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13,0x08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29,0x0014);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2B,0x000B);                //
    Delayms(5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0,0x0007);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1,0x0707);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2,0x0006);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5,0x0704);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6,0x1F04);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7,0x0004);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8,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9,0x0706);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C,0x0701);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3D,0x000F);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50,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51,0x00EF);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52,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53,0x013F);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60,0x27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61,0x0001);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6A,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0,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1,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2,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3,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4,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85,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0,0x001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2,0x000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3,0x0003);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5,0x0110);                //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7,0x000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98,0x0000);
    TL_Register_dizhiANDshuju_Write(0x0007,0x0133);            //最重要的命令,不可设置错!!
}

网友:
单片机驱动16位彩屏

这个程序我弄了好多天了  郁闷啊   那位大侠帮我看看错在哪了啊   ILI9385的驱动器   是一个吧屏幕刷成红色的程序!!

网友:
移植到M64

请问下,我把这个程序引脚定义改了下,一直到M64上,一直是白屏,您帮我分析下,我大概哪里出错了?

网友:
学习下

刚好在学习avr单片机,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我也刚学呀,现在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