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与电视

楼主:
怎样使只有AV接口的电视机能临时作为监视器使用???
技术上可以吗?复杂吗?切望赐教,另外看到网上有VGA接口转换AV信号的,不知具体如何?
谁可以提供HS-CM146   SHARP14监视器电路原理图。。。。。。。。(原来的就是这种)
-----
谢谢冯老的指点。
原来就是选的信号连接线有问题,换新的了,直接V连接,很好。。。。。。

网友:
最有发言权的是你自己

电视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只是用来接收电视节目的单一功能设备,当前电视机已经完成了向具有多种接口能力的综合显示设备的过渡.其中主要包容了对计算机显示的支持.这种接口的多样性反映在包括物理接口,信号规格(格式)等重要的使用参数上,由于发展速度快,不同时期产品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了解"怎样使电视机能临时作为监视器使用"的问题,关键在你的电视机接口和你的计算机显示接口的规格参数.当然最有发言权的是你自己.别人如果不了解这些具体问题,如何能做出的准确的建议?只能泛泛议论而已.    另外关于SHARP 14"监视器的电原理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也太多了,型号不具体怎么帮你查.

网友:
修正

HS-CM146   的电路资料记得有,可箱子底也翻了就是没找到,对不起.
上次回复中有些疏漏,对你的上下文比较后,我觉得答复实在草率.你的问题好像是:利用你的HS-CM146  作计算机的监视器的问题.如果这样判断是对的,作点经验之谈.HS-CM146不是电视机(没有RF输入),而是具有复合视频(V)和S(YC)接口的专业级视频监视器,这样它是无法直接连接到计算机显卡的RGB输出的,此前我曾经在视频会议系统中利用RGB转V的转换器把计算机信号送入电视机的视频输入和闭路电视系统,以便通过闭路电视扩大与会人员范围,效果很勉强,但还算能用.这类产品目前市场上也有,而且比十多年前强多了.
现在的电视机接口丰富多了,建议核对一下接口情况,再行判断.
对上次草率回复,再次致歉.

网友:
呵呵 冯老真的很认真 我们的幸运 论坛的幸运 民族的幸运

网友:
冯老真的很认真,谢谢关注我的问题。。。我是新手,还请多指教。。。
有个问题是:要将计算机显卡VGA信号多分出来,看到过人家用,另外还要多分到普通老点的、只有AV接口的电视,看到网上有VGA接口转换AV信号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HS-CM146。 没有RF输入 ,而是具有复合视频(V)和S(YC)接口的专业视频监视器。这个复合视频(V)与电视的 视频(V),如何转换?使电视可以利用这个输入到HS-CM146上的复合视频(V)
就这样。
把计算机信号送入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看到网上有介绍VGA接口转换AV信号的独立装置,不知道效果和价位。。。 。。。

网友:
继续有益的讨论

Q1  要将计算机显卡VGA信号多分出来,看到过人家用,另外还要多分到普通老点的、只有AV接口的电视,看到网上有VGA接口转换AV信号的。。。
A 1 从主信号仍为模拟信号的VGA接口 (/HD-15)的信号看,它是基色(RDB)同步(行场)分传的.而像HS-CM14那一代监视器使用的则是复合信号(RGB信号经过编码器钻换成Y(亮度)C(色度)后叠加并时分地混叠同步信号形成的信号).模拟电视虽然快走到尽头了,但是它,包括射频传输的音频,的信息复用简直是个艺术品,美极了.理解电视信号的组成,是一种欣赏,话说多了,Stop here.
Q2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HS-CM146。 没有RF输入 ,而是具有复合视频(V)和S(YC)接口的专业视频监视器。这个复合视频(V)与电视的 视频(V),如何转换?使电视可以利用这个输入到HS-CM146上的复合视频(V)
A2 无论哪种制式,复合视频信号在"物理层"都是兼容的,就是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标称幅度为峰峰值1V(一般表示:1Vpp),监视器和一般电视机的V输入基本相同,但是通常的差异是在接插件上,作为专业设备视频监视器往往使用BNC,而作为民用产品的电视机则大多采用RCA(莲花)头,不过市场上可以方便地买到转换器.这个原则也适用于YC信号。
另外,视频监视器虽然标有V输出,但那不是真正的输出,而是输入信号的"环通"或叫做"环出",便于系统组织的连接.使用中要注意匹配电阻(75欧姆,也叫假负载Dummy)的使用,专业监视器通常具有一个专用于此目的的开关(ON-OFF).
Q3 把计算机信号送入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看到网上有介绍VGA接口转换AV信号的独立装置,不知道效果和价位
A3 此前用过,现在发展很快,功能有了质的进步,我退休好几年了不便盲目推荐。你可以利用如下key word 去检索"VGA 视频 转换器"会得到你满意的答案,就我的消费能力,性价比尚可.

补充:
 注意当前平板电视(LCD Plasma),它们简直就是把HD/SD的电视机电视监视器以及计算机监视器合N为一了。好像是 怎么接都有理, 真有”应接不暇“的感觉,又回到那句话:最有发言权的是你自己。

网友:
谢谢您的指点。
原来就是选的信号连接线有问题,换新的了,直接V连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