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用AVR定时器输出做升压驱动LCD

楼主(2008-07-01):
小经验:用AVR定时器输出做升压驱动LCD
当用3.6V的锂电为AVR供电时,很多LCD就无法显示了.但LCD的耗电很小,完全可以用AVR的I/O脚驱动
如图,VDD可以输出5.63V的电压为LCD供电。负压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产生。
Atmel

网友A:
想法不错
这是个倍压整流电路,不一定要定时器,连单片鸡也不用管它,随便给个时钟就行(就用MCU的CLK好了)。
频率高些更好,有几MHz的话,电容用0.1μF/1μF瓷片足矣。二极管用肖特基型的损耗能小点,更容易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