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发送不能停止?

楼主:
个位大侠,我用89s52利用其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为什么不能够停止?很简单的程序,就是不知道问题在那里,盼望得到指导,程序如下:
#include                        /*串口收发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10]={"bei jing"};
  IE=0x90;
  TMOD=0x20;                             /*设置9600波特率的定时器1工作方式和初始值*/
  TL1=0xfd;
  TH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i=0;
      for(i=0;i<10;i++)
       {
         SBUF=temp;
            while(TI==0);
            TI=0;
         }
}
程序的本意,是利用串口发送一次字符串“bei jing”到计算机,结果发现并不是发送一次就停止,而是会一直发送下去,原因在哪里?计算机上是用“ComTools”来接收的。

网友:
TI是什么?

main()函数该是个死循环,现在i控制次数,10次执行完后程序飞到哪儿去了?

网友:
TI是串口发送的标志位,

当串口发送数据时被硬件置1,需要软件清零。
“main()函数该是个死循环,现在i控制次数,10次执行完后程序飞到哪儿去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我在for循环结束后,加了while(1);重复发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串口输出为“bbei jing”就是多了一个字母b,我单步执行看了一下,找到多一个b的原因:在第一次执行while(TI==0);时i又跳回了0.所以temp[0]被发送了两次,为什么会第一次执行while(TI==0);时i又跳回0?
另外请问:
main()必须是死循环吗?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没见教科书里有明确的说明?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必须是死循环吗?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没见教科书里有明确的说明?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计算鸡只要上着电,它不知累,总得做点什么。
做完指定的程序之后若没好好导向,它就可能乱跑。如果跑到没程序的地方,碰到好多坏人(乱码),会出不可预测的结果……更多的可能是掉进哪个陷阱里导致复位,结果就是周而复始地执行那几句程序。

网友:
呵呵 必须进入死循环 否则程序将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