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和各位高手

楼主(2008-07-01):
请问版主和各位高手
那个MF RC500的芯片的耦合距离是10CM,请问有没有远一点的芯片,40CM的!
谢谢!
芯片

网友A:
耦合距离是10CM。。。。。。。。。。。。。。。。

网友B:
电感耦合式射频识别系统使用的吗??
MF RC500 短波型 最大10cm 吧

网友B:
找一些高频的应该可以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芯片可以 ,其实太远了也不好,都有卡的话,那里不成了很不方便靠近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