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那位前辈给俺分析一下这个全波整流电路吗?

楼主:
在图中R1与R5相等,是为了在3引脚处取得1/2Vin吗? IC1A为电压跟随器也就是在VHALF处输出1/2Vin 的正半周期,负半周呢?是在IC1B的6引脚处输入了吗?
还有R2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是R3,R4的一半,IC1A的负反馈的作用是什么?IC1A的输出从第5引脚输入,那么IC1B的输出是如何得到的呢?
小弟才学,不甚了解,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Q&A 思考“技巧”按正负两个半周的“通道”分析,即分开分析比较容易

Q1 在图中R1与R5相等,是为了在3引脚处取得1/2Vin吗?
A1 是的,这是一个1/2分压器,由于本级是个跟随器,因此在输出端可以有0.5Vin的信号.
Q2 IC1A为电压跟随器也就是在VHALF处输出1/2Vin 的正半周期,负半周呢?
A2 负半周,运放不工作,这就是非线性的检波作用,所以这个电路没有典型电路常常使用的二极管的原因;
Q3 在IC1B的6引脚处输入了吗?
A3 是的
Q3 还有R2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是R3,R4的一半,
A3 R2/R4构成了反馈电路,它对两个输入的等效放大量是不一样的:对经R3来的负半周信号,它是一个放大量为1的电路(因为:R3=R4);而对“正半周”通道由于直接加到+端,因此放大量为2,R4=2R3。这样正负两个“通道”的放大量均为1。就可以得到正负半周相等的全波整流峰值。
Q4 IC1A的负反馈的作用是什么?IC1A的输出从第5引脚输入,那么IC1B的输出是如何得到的呢?
A4 A/B没有标注清,我只说前面和后面的。前面的短路线反馈实现了跟随器;后面的输入有两个一个是-端进入的“负半周”;一个是送+端进入的正半周。
作为使用运放作全波整流(检波),这个电路不时太好的,在具体实现时还要照顾一些支流参数。建议找那些使用二极管的电路。才能实现原来的设计目标“高精度全波检波”。
你可以找具体器件进行仿真。

网友:
感谢xiaoxif 的不吝赐教,本人比较愚顿还有一点不解

“A3 R2/R4构成了反馈电路,它对两个输入的等效放大量是不一样的:对经R3来的负半周信号,它是一个放大量为1的电路(因为:R3=R4);而对“正半周”通道由于直接加到+端,因此放大量为2,R4=2R3。这样正负两个“通道”的放大量均为1。就可以得到正负半周相等的全波整流峰值。”

     1.对经R3来的负半周信号,他的放大倍数是反馈电阻(R4)/信号源内阻(看成是R3)之比为1,那此时的  R2的作用是什么?
     2.对于正半周的信号从第5引脚输入,那在反相端是否可以看成是R3与R2、R4的接点断开,有R2、R4组成同相端的反馈电阻,“正半周”直接加到+端,他的放大倍数是:R2+R4/R2=3,怎么放大量是2呢?我知道我的想法不对,可不知道如何错了,请赐教
     3.R4=2R3???  是R3还是R2?

网友:
试卷再答,望赐教

Q1.对经R3来的负半周信号,他的放大倍数是反馈电阻(R4)/信号源内阻(看成是R3)之比为1,那此时的  R2的作用是什么?
A  R2是反馈的分压电阻,在运放条件下,本级的增益就是2(即R4/R2);这就是正半周的增益。而对“负半周”即-端输入,由于有权电阻R3的存在,R3=R4,此时的等效增益为1,从信号源VIN看上去,这是典型的加法器结构,只不过只有一个输入。
Q2 .对于正半周的信号从第5引脚输入,那在反相端是否可以看成是R3与R2、R4的接点断开,有R2、R4组成同相端的反馈电阻,“正半周”直接加到+端,他的放大倍数是:(R2+R4)/R2=3,怎么放大量是2呢?我知道我的想法不对,可不知道如何错了。
A 你给的关系式少了一个括号,改过了.R2/(R2+R4) = 1/3.并取倒数.
这给出的计算只是馈系数,而不是增益本身.整个增益取决于运放的开路增益和上面的反馈系数两个参数.分析结果是本级增益就是R4/R2,可参考随便哪本教科书的运放部份.
Q3 .R4=2R3???  是R3还是R2?
A  是的, 写错了,应当是:R4=2R2
另外,后面运放的相关阻值取得过小,可按比例加大,例如10倍。

网友:
非常感谢!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xiaoxif的回答,都怪我基础知识不牢固,要多看书的。

对了,第一次见到你的回贴是在“定向音频放大器的电路”中,也去你的个人空间看过,挺好的

最后,再次感谢你的赐教,现在看这个电路真是简单多了

网友:
用软件仿真一下

可以尝试用EWB软件仿真一下,里面有示波器等各种仪表,保你看得实在清楚

网友:
使用运放作全波整流(检波),也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