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怎样学习单片机

楼主:
最近了解了一下单片机,MCS、AVR、ARM、PIC······一大片,又看到相关技术DSP、FPGA······一大堆,还有WinCE等软件系统,虽有心涉猎,叹无处下手。
请教坛子里的大侠们,究竟朝哪方面用功比较适合我。下面是工作中较常遇到的问题和需求,单纯地求助于AD模块或PLC很难解决复杂问题和精密控制问题,而把太多的测控工作留给上位机(PC)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1:需测控的物理量包括开关、温度、电机转速等等
开关--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这一点见过不少单片机的解决方案,应该不成问题;
温度--单片机集成AD/DA转换,采集温度传感器传来的电流或电压数据;控制温度时需要涉及PID算法;在精密测控系统中,温度精度需要达到±0.2℃以上;
电机--单片机输出模拟电压或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转动角度(运用到流量控制中时,需要精确控制)
2:开放的设计模式。能方便地修改设计以接收流量传感器、重量传感器等数据,在控制系统中校正修正。
3:响应时间微秒级,特别是在精密控制系统中
4:一套系统中,测控的物理量可能有上百个
5:集成了多种测控模块的单片机,将需要较大的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
6:在比较复杂的系统中,最好为校正数据、标准数据等建立数据库,SQLite是否适用
7:集成了众多测控模块的单片机,向上位机(PC)传输的数据量将会很大,RS485的传输带宽是否足够(不考虑强电磁环境等恶劣条件)

       难度不是问题,时间能很好地消化它们,怕的是走错路子、白绕弯子。
       PS:学习的代价(Money)有多高。我只知道MCS51相当的便宜,不过恐怕达不到上面的要求。

网友:
经初步勘探,网上资料显示:PIC、ARM等RISC架构下的单片机似乎更适合开发精密控制的工控系统,但ARM好像极度复杂,带DSP的PIC难度未知。

网友:
顶顶顶,怎么没人来看来说!!

网友:
一般来说,需要根据产品要求来选择一款单片机,并没有哪一种单片机放在任何场合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自己对某一种单片机比较熟悉,在能满足产品要求的基础上,也可以牺牲一些“性价比”,毕竟熟悉一款单片机也是要花一定的精力的,为了缩短开发周期,有时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阁下提出上述几种情况,不知是否在一种产品上实现这些要求。温度精确到0.2°,还要有一个测量范围,才好选择AD的技术指标,控制电机转速,用脉冲输出和用DA控制,差异比较大,如果用DA控制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用PWM控制,个人感觉DSP是首选。

网友:
谢谢回复!
        我正是基于“将来的产品”和对这一产品要达到的性能的了解,而提出了怎样选择性学习单片机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人会认为,学习单片机就一定要从MCS51开始,但我这里并不是想讨论“学习”这一问题本身,不是学习一整套的单片机理论知识,而是以“将来的产品”的需求为方向,希望找到一种更适合的MCU着手边学习边实践。从近些天的查阅资料了解到,MCS51系列本身的体质可能并不适合比较严格的工控开发,例如PMW控制,抗干扰能力,IO控制等等,而有些PIC内置了CCP模块而可以控制PMW。我不明白的是,脉冲控制是否比模拟控制更精确更稳定更具有重现性。脉冲控制电机转速、转动角度的应用实在很广,它和其他传感器变送来的信号结合,能控制相当多种类的物理量。
        关于我提到的温控问题,在需要精确控制的场合,温度范围通常都很窄,例如控制400℃的,350~410℃之间进行精确控制就可以。ADDA转换的精度可能主要取决于传感器温度范围的选择和ADDA的位宽吧?
        我没有接触过单片机,不过用研华的ADDA模块、三菱的PLC开发过自控设备。这类设备有几点无法得到解决:一是模块众多,布线乱七八糟;二是完全依赖计算机,即使线程化编程,计算机难免有响应不及时或死机的情况,在严格控制的场合或重要的应用场合,这没办法容忍;三是精度不够,例如研华的测温模块,在保证环境温度稳定的情况下,从模块读出的值±0.5℃;四是价格贵,浪费严重,例如PLC,仅仅用到它的脉冲输出功能,几个模块累计下来,设备成本偏高。
        正是由于有了一点相关经验和了解,我很期望能开发出集成多种功能的单片机,包括开关、脉冲(频率和脉冲数)、ADDA转换(从传感器读数,并做相关控制。不涉及传感器开发,我感觉传感器开发要牵涉到大量基础理论,特别是非传统物理量,如pH值、透光率等,目前还不敢想象)、功率控制(包括制热和制冷,不清楚应该是控制电压还是别的什么)。一个MCU不够,那就多上几个都行。
        当然,我只是希望学习单片机的时候有所侧重,并不是排斥其他类型。话说回来,啰嗦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到底要从哪类单片机着手。请兄弟们帮我把关:MCS、AVR、ARM、PIC、FPGA······到底选哪一个,您帮我选的这个容易搞到学习资料不?

网友:
关键看你的倾向 看的出来 你对单片机基本比较了解 相信也了解其特点了 单片机和plc类似 但是价格便宜 做得好完全可以替代PLC,所以 选择单片机还要看你的侧重方向 做工控 选择pic AVR 都不错 节能 低功耗 msp430 上手快 mcs51 运算多 dsp 通讯显示数据量大 arm系统 还是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刚对PIC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贬PIC的帖子,其中一个缺点让我又犹豫了,那就是PIC不能外扩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我感觉我需要用到比较大的数据存储器,因为可能要涉及到参比、校正之类的东西,校正值固化存储起来对于实现校正比较简单。

原贴转载如下,请帮我点评一下:
论PIC和MCS51
先谈硬件:
    对于PIC,它的优点有诸如抗干扰性能好,双向I/O口驱动电流大等优点,甚至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上电延时电路,内建RC振荡器,看门狗定时器,A/D变换电路,功耗低等。硬件上吸引人的地方确实比较多,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点点滴滴使得它的抗干扰性能比51好,这好像是公认的。当然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能外扩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对于程序比较大而且是低端的产品来说是致命的!让人不得不转而投入51的怀抱。更何况PIC就微芯这一家公司,而拥有51内核的单片机遍地都是,让人在价格和供货时间上多了不少选择。

再谈谈软件编程:
    一般的教科书谈到PIC好像总忘不了说它的程序代码是如何的小,速度又是如何的快。速度快,对于单条指令同样频率的晶振来说,PIC当然是比51快得多,PIC毕竟是RISC,既然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离,速度当然快,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我们是比较单条指令,而不是以实现同样一个功能所需的时间作为判断的标准!!就像CISC一样,它的一条指令可以顶RISC好几条指令,51和PIC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对于PIC来说,实现一个基本的功能需要好几条指令,而51往往只需要一两条就做到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比较的话,PIC比51并不快多少,更何况还有如下的情况存在呢:
1)、PIC的软件编程,不是我故意贬它,确实是挺麻烦,一不小心就要犯错。这恐怕要归结于PIC的分页思想,不但数据空间要分页,程序空间还得分页,而且不同型号的PIC还不一样!!要访问一个寄存器还得考虑考虑它是在哪个BANK,你说累不累!因此编起程序还时不时要去查看它的编程手册,不然出了错都不知错在哪里。
2)、中断向量地址只有0004H这一个,因此发生了中断还得去判断是哪一个中断,然后再跳到相应的处理子程序。如此等等虽然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用惯了51的方便简明,总觉得不是那么爽。
3)、说到软件编程,不能不提到C。想当初用单片机时到处都是用汇编在开发,也有高级一点的就用PLM(限于51/96),不像现在很多人都在用C开发。51的好处就是有几家做得很好的C编译器,像TASKING,KEIL之流。大家知道现在开发产品,软件编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有一个好的开发环境可以大大提高编程的效率,使产品尽早上市。而PIC在这一点上就没有51做得好!再加上由于2)的存在给使用者设置了障碍,无疑使编程效率打了折扣。

网友:
1、如果MCS集成或外接WatchDog,抗干扰能力方面似乎不再是MCS的弱点了。
2、以前MCS不能驱动大功率继电器,但驱动的固态继电器的功率似乎也挺大的1A250V,似乎MCS的这个缺点也没有了
3、半双工IO的问题我还不理解,不清楚MCS在这方面的弱点到底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4、执行效率的问题,虽然知道RISC比CISC效率高,但如上文转载所述,似乎问题也不是很大,MCS的时钟频率达到12MHz以上似乎也是微秒级了
5、MCS没有DSP,如果能外接DSP呢?或者有别的方式可以产生脉冲输出?
6、如果涉及到浮点运算和矩阵运算,哪个会更容易实现?

网友:
单片机,ARM,DSP,FPGA,操作系统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晕,楼上的老兄对俺的要求太高了,俺在门口徘徊呢。

经多方调查,感觉可能MCS96比较适合我吧,有狗狗,有PWM,有50多个端口。不过有几个问题很想弱弱地请教一下:
A  一块80C196多少钱?
B  一块类似或兼容80C196或其他MCS96的实验板多少钱?
C  学习资料好搞到不?我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一份intel的技术资料
D  技术资料上说,80C196不带ROM/RAM,64KROM/1KRAM大概多少钱?80C196的寻址好像最大0FFFFH,这么说80C196最多可以外接64K的memory咯?

网友:
一块80C196 现在基本没人用了 供货不正常 价格没有优势

网友:
晕,不是吧,好不容易看中一个,又没人用了。
那么请教一下,MCS96系列应该以哪个MCU为蓝本学习比较容易搞到学习资料也容易买到芯片?

网友:
mcs96是16位单片机平台的 现在avr pic msp430等等都有16位机 有的还有32位机

网友:
做个阶段小结

经过几天对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等方式开发工控设备的调查,现小结如下,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应用场合设定:应用规模小但测控种类较多,例如研发机构、学校实验室、小型生产,不考虑大工业之类需要几百几千个以上的测控量,这种应用场合通常都会直接购买成熟的商业解决方案)
1、计算机+商业模块
这种方式最简单直接。市场上有相当多的传感器变送器模块、继电器控制模块,包括PLC,可以很简单的完成对温度、重量、电机等常见物理量的测控,开发人员只需要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PC端软件的开发上。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测控量只要上二十个,就要堆积很多模块,布线、散热都非常麻烦,单单购买模块的成本就难以接受。测控量多了之后,有些测控量需要几个模块的几个通道共同解决,有些模块又能同时完成多个测控量,因此PC端的软件编程也杂乱起来,而且大多数模块都是被动查询式的,都需要PC端定时器循环发送读指令,定时器增多之后,COM取数容易冲突,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果考虑到PC本身的不稳定、死机等状况,在需要精密控制的场合,这种测控方式很难让人接受。
2、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确很诱人,独立的系统,实时的测控,丰富的IO,对工业控制确实很有优势。
它的缺点对于我来说,首先体现在门槛过高,不仅仅需要熟悉嵌入式MCU本身,还要懂得电子电路设计,还需要理解嵌入式操作系统(最NB的人还能根据应用需要定制)。其次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复杂的多层PCB板子已经不是找些网络流传的资料就能自己动手解决,这无形中再次提升了学习的代价。我认为,系统要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而应该依靠团队来解决。我觉得嵌入式系统最大的优势应该是便携,它可以广泛应用在手持式设备上并且由于高性能解决很多复杂应用,它的这个优点却与我的应用背道而驰,完全不必因为它很强大而投入进去。
3、PC+单片机
无论单片机有多少缺点,它所拥有的开放、时钟频率越来越快两大优点,足以让我看到方向的所在。开放,所以它并不象模块只能测控哪个物理量,与外围电路配合后可以做得比我现在想象的还多;越来越快,所以几乎可以做到准实时测控,微秒级的响应速度足够了。
在我的应用领域,单片机最大的缺点可能是没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了。但我所需要的数据处理通常不是实时性的,而是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处理,因此完全可以把测控数据存储在PC中做事后处理。
单片机对于入门学习人员可能非常有诱惑力,因为它够便宜,说不定还能自己做PCB,自己设计整个应用方案。

与把精力投入到复杂的嵌入式开发相比较,可能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的单片机要省时省力得多(而且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功能实现上,而不涉及某些具体元器件的设计。不知道这话说得对不对)。而且,也许同时研究传感器也会成为必要。很多重要的传感器国内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