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高手进来

楼主:
求教cp2102的高手指点:
1,这个ic能使电脑和单片机直接通讯吗?
2,能的话分不分3.3v/5v的区别?是否所有工控mcu都能匹配?
3,不能的话,如何实现通讯
4,如何设计硬件抗干扰性最好
5,有那哪些注意事项。

以上,多谢!

网友:
可以的 因为通过usb直接进行控制 这个ic是串口和usb转换的 我用过5v的 3.3v你要看手册 我没注意 应该是所有的mcu都可以使用的 注意布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斑竹了!

这是3.3v-vdd的ic,应该ok,  我试试去

网友:
呵呵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祝你成功 其实这个芯片应用很广

网友:
就是加工的时候 不是很好焊接

网友:
关于CP2102的资料

送给你一份关于CP2102的资料,还有CP2101的中文资料,供你参考。CP2102是CP2101的升级产品,你可以参考CP2101的功能设计CP2102的应用电路。不过,这可是QFN28封装的,不好焊接,如果是手工焊接就更难了。
如果你想作USB转串口的话,我介绍一个芯片,CH340,是国产的,是南京沁恒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我用过了,很好的,贴片小封装。与单片机的接口也很简单,就用单片机串行接口,写程序更好写了,就与普通串行一样。电脑端公司提供了驱动程序,安装后在电脑上多出一个虚拟串口,在电脑上操作也简单,就像用COM口一样。附件中也有CH340的资料。
公司网址:http://wch.cn/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多谢帮助!!

网友:
cp2102一般是5V的,不好焊接

网友:
ds

hen  hao  xiexie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给你一份关于CP2102的资料,还有CP2101的中文资料,供你参考。CP2102是CP2101的升级产品,你可以参考CP21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