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压控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
课题设计,以前没接触过,资料里都是MHz以上的高频,哪位高手了解输入1-3V,输出100Hz-3KHz的压控振荡器的原理设计阿?

网友:
假设振荡器是有一定要求的正弦振荡器

振荡器的信号类别对你的设计有决定性意义。从前面提到的MHz以上VCO大多都是正弦波信号(如果是脉冲源就另说),这里就按照这个基本假设,并认为你需要足够的信号质量。这样的设计最好采用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s)技术,对话音频率范围,估计用单片机就可以处理,无须复杂的电路设计. 希望能说出VCO的设计要求:只是VCO单元电路(就是说只需要满足 f = kUdc就够)吗?还是要求与其它频率源锁定。以便完整地实现你的课题要求.单独的VCO通常是原理而非实用性设计. [ 本帖最后由 xiaoxif 于 2008-7-9 01:42 编辑 ]

网友:
现成可以参考的本论坛的上传资料

可以直接参考博友open82977352提供的文章, 题目是:<AD9833型高精度可编程波形发生器及其应用> 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767-1-1.html [ 本帖最后由 xiaoxif 于 2008-7-9 02:33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是初学者,这就是一个普通模电设计,老师不让用单片机。。。要求只写的输入1-3V,输出最小3V,输出频率100-3KHz。输入指的就是直流稳压源输入。我看到一个晶体振子的电路,应该可以用。最后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控频率0.56~2.8MHz,线性度<1%,二次谐波抑制<-30dB,DDS不可以连续调节,希望有连续可调的,推荐个片子。

网友:
可以直接用电阻电容以及jk触发器做压控振荡器,输入电压改变电容充电时间,从而改变输出波形的周期,输出波形分频可得到占空比50%的ttl波

网友:
不过你要精确步进可能不好做,还是用dd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