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读懂电脑c盘系统

楼主:
教你读懂电脑c盘系统
addins文件夹
这是系统附加文件夹,用来存放
系统附加功能的文件。
AppPatch文件夹
这是应用程序修补备份文件夹,用来存放应用程序的修补文件。
Config文件夹
这是系统配置文件夹,用来存放
系统的一些临时配置的文件。
Connection Wizard文件夹
看名字就知道这是连接向导文件夹,用来存放“Internet连接向导”的相关文件。
security文件夹
这是系统安全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重要的数据文件。
srchasst文件夹
这是搜索助手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搜索助手文件,与msagent文件夹类似。
system文件夹
这是系统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虚拟设备文件,这些文件从逻辑上为系统在启动时建立一套完整的虚拟设

备,尤其是当你的硬件驱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
Driver Cache文件夹
这是驱动缓存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已知硬件的驱动文件。Windows操作系统默认安装后,这里会有一个

“i386”文件夹,其中有一个名为“driver.cab”的文件,即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已知硬件的驱动库
文件。
网络上许多文章都说这个驱动库文件可以删除以节约空间,但删除后就会发现有许多不方便使用的情况出

现,例如使用USB设备也需要安装驱动。所以建议不删除此文件。
Fonts文件夹
这是字体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将会用到的字体文件。用户自己新安装的字体也会被存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的。
其中英文的字体类型比较多,而简体中文字体文件只包括仿宋体、黑体、楷体、宋体和新宋体四个类型,

即计算机编码中的GB2312。可以将其中一些不常使用的英文字体删除。
inf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用来存放INF文件的。INF是一种具有特定格式的纯文本文件,最常见的应用是为硬件设备提

供驱动程序服务。建议不删除这些文件。
Installer文件夹
这里用来存放MSI文件或者程序安装所需要的临时文件。MSI文件是Windows 系统的安装包,右击文件在右

键菜单中可以选择安装或者卸载程序。有的程序在卸载时必须使用到MSI文件,所以不建议删除此文件夹
内的文件。
java文件夹
这里用来存放Java运行的组件及其程序文件。最好不要删除此文件夹中的文件。
Media文件夹
这是媒体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默认的声音文件(WAV格式),如系统登录时的声音等。如果喜欢无声的

系统,可以将这里的声音文件删除。
msagent文件夹
这是微软助手文件夹,用来存放一些动态的卡通形象,协助你更好地使用系统。就像Office中的助手一样

,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可以直接删除。
msapps文件夹
这是微软应用程序文件夹。
mui文件夹
这是多语言包文件夹,用来存放多国语言文件。MUI就是多国语言接口的意思,来实现系统对更多语言的

支持。简体中文系统中这个文件夹默认是空的,但不建议删除此文件夹。
Prefetch文件夹
这是预读取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已访问过的文件的预读信息(此信息是系统在访问时自动生成的新信息

),以加快文件的访问速度,其扩展名为“PF”。可以将此文件夹中的文件删除。
pss文件夹
这里是用来备份系统启动配置文件的,一般对“Boot.ini”、“System.ini”和“Win.ini”三个文件进

行备份,扩展名为 “backup”。如果系统原有的这三个文件发生意外的话,就可以从这里进行改名恢复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里的重要性,所以不建议删除。
Registration文件夹
这是注册文件夹,用来存放用于系统COM+或者其他组件注册的相关文件。不建议删除这里的文件。
Offline Web Pages文件夹
这是脱机浏览文件的存放位置。当某个站点被设成允许脱机使用时,就会在该文件夹中生成对应的文件。

可以删除这里的文件,不过相应站点的脱机浏览功能就会失效。
system32文件夹
这是32位系统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重要文件的,同时一些应用程序在安装时也会将其相应的支持文件复

制到这个文件夹里来,因此强烈反对删除此文件夹下文件或此文件夹的做法。由于此文件夹下的文件和此
文件夹众多,我们不可能一一探讨,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件夹和文件就可以了。
① CatRoot:用来存放计算机启动测试信息的目录,包括了计算机启动时检测的硬软件信息。
② Com:用来存放组件服务文件,运行其的“comexp.msc”就会打开组件服务控制台。
③ DllCache:用来存放系统缓存文件,当系统本来的文件被替换时,文件保护机制会复制这个文件夹下

的备份系统文件去覆盖非系统文件。你可以用“SFC \SCANNOW”命令格式扫描一下系统文件,然后就可以
将其下的所有文件全部删除了。
④ Drivers:用来存放硬件驱动文件。如果删除其中的文件,会导致硬件失去驱动而无效。
⑤ IME:用来存放系统输入法文件,类似上去的IME文件夹。
⑥oobe:用来存放系统的激活信息。
⑦Restore:用来存放系统还原文件。双击运行“rstrui.exe”文件,就会调用系统还原功能。
⑧Setup:用来存放系统安装文件。
⑨spool:用来存放系统打印文件。包括了打印的色彩、打印预存等。
⑩wbem:用来存放WMI测试程序,用于查看和更改公共信息模型类、实例和方法等。属于系统重要文件,

不能删除。
MSC类文件(服务控制台类文件):
certmgr.msc 证书服务
ciadv.msc 索引服务
compmgmt.msc 计算机管理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dfrg.msc 磁盘碎片整理
diskmgmt.msc 磁盘管理
eventvwr.msc 事件查看器
fsmgmt.msc 共享文件夹
gpedit.msc 组策略
lusrmgr.msc 本地用户和组
ntmsmgr.msc 可移动存储
ntmsoprq.msc 可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perfmon.msc 计算机性能
rsop.msc 组策略的结果集
secpol.msc 本地安全设置
services.msc 服务
wmimgmt.msc 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WMI)
可执行类文件(由于文件太多,只列举部分文件):
accwiz.exe 辅助功能向导
cleanmgr.exe 磁盘清理工具
clipbrd.exe 剪切簿查看器
cmd.exe 命令行
drwtsn32.exe Windows调试器
dxdiag.exe DirectX诊断工具
eventvwr.exe 事件查看器
freecell.exe 空当接龙(游戏)
magnify.exe 放大镜
mmc.exe 控制台
mplay32.exe 媒体播放器
msg.exe 消息管理
mshearts.exe 红心大战(游戏)
mspaint.exe 画图
notepad.exe 记事本
nslookup.exe IP地址查看器
ntbackup.exe 备份还原
odbcad32.exe ODBC数据源管理器
osk.exe 屏幕键盘
osuninst.exe 系统卸载工具
packager.exe 对象包装程序
progman.exe 程序管理器
rasphone.exe 网络连接
regedt32.exe 注册表编辑器
shrpubw.exe 创建共享文件夹
sndrec32.exe 录音机
sigverif.exe 文件签名验证
shutdown.exe 系统关闭工具
spider.exe 蜘蛛(游戏)
syskey.exe 系统加密工具
syncapp.exe 我的公文包
sysedit.exe 系统配置编辑器
taskmgr.exe 任务管理器
tourstart.exe Windows漫游
utilman.exe 辅助工具管理器
verifier.exe 驱动验证管理器
wiaacmgr.exe 扫描仪及照相向导
winchat.exe 聊天
winhlp32.exe 系统帮助
winmine.exe 扫雷(游戏)
wscript.exe 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write.exe 写字板
wupdmgr.exe Windows在线升级
sfc.exe 系统文件扫描器

网友:
很细哦。对咱来说有用,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