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能帮小弟看下这个PCB电路为什么不能自动布线??

楼主:
自动布线的时候没反映,用其他电路自动布线的时候可以,是我的设置有问题么?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刚在我这里用protel 99se试了下 能自动布线,但可能你的元器件摆放的比较集中,自动布线的结果不是全部布通了。建议把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下。99se不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