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DG7是稳压管吗?

楼主:
我在电子市场要的稳压管,给他型号了,他给了我个这个3DG7,这是三端稳压管吗,总感觉是三极管那

网友:
3DG7         不是       三端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了。太耻辱了,我被JS当小白给P了,虽然自己就是小白,但是太气愤了。刚反应过来,3开头的根本不可能是二极管,当时被他们忽悠蒙了。这就是我想去部队的一个原因,部队里大家都是为了战斗力齐心作产品出战斗力,没有这些欺诈,如果在社会里,会很闹心。

网友:
3dg7 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npn型的

网友:
这是现在不常用的国标半导体器件型号的命名方法

3-三极管  (2-二极管)
D-NPN 硅管 (A-PNP 锗管,B- NPN 锗管, C-PNP 硅管)
G -高频小功率 (X-低频小功率)
7 -序号
这只是该国标的一小部分.

网友:
这个我看了下,应该对你有用: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hlight=%BD%CC%B3%CC

网友:
哈哈 楼主再买东西时候先了解再买啊
还有啊 三端的也未必就是三极管
还有双二极管或者是二极管(其中的一个引脚是悬空的)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原来这样命名的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三極管不就是這樣的命名法嗎

网友:
3DG7,巨老的东西了

70年代组装山寨收音机用的玩意儿。

网友:
呵呵,我小时候也跟楼上邻居老头学习过组装山寨收音机。

从矿石机玩起,到六管超外差收音机。
检波二极管用2AP9。3DG7之类的一般用作高频放大、混频等。后面的音频前置和功率放大使用3AX31, 3AX81。
不过,那个混频电路的原理,我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

网友:
万事小心  市场上骗子很多啊

网友:
如果碰到JS的话,还要小心观察零件的引线。我就遇到过,把废品的外观处理的很干净,幸亏我仔细的看见,引线有部分明显发亮,好像是上过锡的。用表测试CE间的阻值为零,避免了一次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