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的6通道串行通讯板怎么设计?

楼主:
以下设计题中,主CPU芯片均采用ATMega128L-8AU,供电电源为12V DC

1.
ATMega128L
的工作电源为2.7V~5.5V DC,因此需要为CPU设计一个合适的电源系统,请使用LM2576-ADJ设计一个三端稳压电路,输出5V DC/3A供整个设计使用,需要设计电源指示灯
提示:
l
要求使用LM2576-ADJ,而不是LM2576-5.0

2.
ATMega128L
内置两个串行通讯接口,请围绕这两个接口设计外围接口电路,使得这两个通讯接口可以与PC机进行串行数据通讯。
提示:
l
请详细设计ATMega128L
电源及接地连接
l
为了使两个串行通讯接口均能够使用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八种波特率,ATMega128L需要使用外部晶振,请使用7.3728MHz
晶振设计外部时钟振荡电路
l
串行通讯接口驱动芯片请使用美信公司的MAX232A
3.
请使用ST16C554-PLCC68器件ATMega128L扩展4个串行通讯接口,要求所扩展的4个串行通讯接口使用的基地址分别为4000H6000H8000HA000H,同时这四个接口的操作必须是中断方式,并设计ST16C554Intel总线模式。
l
使用74138完成地址译码电路。

l
请设计ST16C554相关中断引脚与CPU外部中断引脚的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想学习一下啊,还是想搞产品设计,还是需要这想设备啊,这种需求我们公司就有成品,即我们公司生产的串口服务器,从最少的两口,到最多的16口,型号比较齐全,不妨去网站看一看吧。
公司网址:http://www.poweri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