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说下这个原理图是那里没有设置对????

楼主:
Processing Rule:  Broken-Net Constraint ( (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Net netc17_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IC2-3
       Subnet :    C17-1
基本都是上边这样的错误,谁可以帮我看看这个

网友:
网络断开了!
就是线没联上

网友:
你检查下 netc17_1所在线路是否有相同的网络名称

网友:
谢谢,那个文件我弄错了,跟本没有连线,当时我是奇怪为什么不能自动步线,现在可以了

网友:
NET....IS BROKEN,SUBNET,SUB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