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触发器与门应用

楼主:
请看下附件,里面有电路图。主要是一个74123 retriggerable one-shot 跟 一个与门连在一起。不懂的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单稳触发器的输出,而要用输入信号B与输出信号Q与的结果?谢谢

网友:
直接用B输出当然也可以,这里放与门是为了在单稳期间再次被触发时,输出的脉冲个数=触发次数。
附图以A输入为例,B也类似,跃变沿的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
谢谢仙猫。你指的“输出的脉冲个数=触发次数”,可不可以理解为:在前一个触发没有完成之前,即使A输入端再来一个脉冲,也没有用?

网友:
假如从B直接输出,那么在一次单稳期间内如再被触发一次,输出脉宽只是延长而已,脉冲个数并没增加。串入与门的意图是想每触发一次,都要从输出的脉冲个数体现出来。
不过这么做有个后果就是,假如触发信号带有毛刺的话,也在输出被忠实地再现了。

网友:
触发信号带有毛刺的话,也在输出被忠实地再现了。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疑惑的是,加个单稳态触发器和与门,就是为了对输出整形的作用吗?如果不利用单稳和与门,从三极管的C端直接输出会有怎样的后果?谢谢

网友:
单稳输出的脉宽是固定的,主要是用于隔离一下手工按键等难以确保一致性的输入信号。如果三极管的输出波形已有保障,就没必要再用单稳了。

网友: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lou zhu shou lei,
du  zhe zhou hui.
lun tan xing  wang,
shou ru wang 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