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V左右电源

楼主:
要求:不要用到变压器,使用分立元件,输入220V市电,输出直流4V左右.用来驱动两个1W的LED,电流大约在800MA左右!
要尽可能降低成本,工作稳定,越简单越好!体积越小越好!恒流电源最好!
望大家给个好的方按,或意见!
wwwglp@163.com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什么把握

假如没有安全问题的话:

网友:
估计很难 仙猫说的那种电流很小 而且没法实现恒流

网友:
点个破灯,恒流就不必了吧,太浪费了。
不过因在LED上的压降比率很小,几乎可忽略,所以在同一回路上串一对或几对LED,对电流不会有大的影响,可以认为差不多恒流了吧。
电流是按 I = U / Z = U*(2πfC) 算的,约700mA,都是有效值。
基本概念看似简单,但毕竟没这么玩过,不知有漏考虑其他因素否,或是初级错误。

网友:
用来驱动两个1W的LED,电流大约在800MA左右
------好大的灯,

网友:
设计意图?

能否进一步说明设计意图。
你的要求:不使用变压器,用分立元件,输入220V市电,输出直流4V左右.用来驱动两个1W的LED,电流大约在800MA左右!
根据这个特定的电压数值(220Vac--4Vdc)关系,在不允许使用变压器条件下,就已经暗示着:这将是一个高成本的或者是极低效率的设计。除非有什么特殊环境要求是不应当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用supertex 的9910

HV9910可能能够做到,而且可以恒流。

网友:
比较困难,不要变压器怎么能恒流呀?没试过这样子做

网友:
很简单!

很简单!
联系:qq:532357503,e-mail:lyplyp0119@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联系:qq:532357503,e-mail:lyplyp0119@163.com

请高手说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