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
求一个多输出信号发生器
要求:单片机采用80C52
      能输出正弦.三角.方波外加另外一中任意波形
     外围设备最好采用TI公司的
性价比越低越好

网友:
例如:DAC5674

你的核心器件已经确定为80C52,那么主要外围器件主要是DAC了,如果强调TI的DAC产品,还是有的,例如:DAC5674,在它的说明书里特别强调了DDS的应用,但是成本问题不那么了解:

APPLICATIONS
 Cellular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Transmit Channel
 − CDMA: W−CDMA, CDMA2000, IS−95
 − TDMA: GSM, IS−136, EDGE/UWC−136
 Test and Measurement: Arbitrary WaveformGeneration
 Direct Digital Synthesis (DDS)
 Cable Modem Termination System

上传资料,请参考:

网友:
楼上大大 谢谢帮忙
可是我英文很菜 基本看不懂
给点中文的 简单方案就行 其它的我自己处理

网友:
楼主没给出输出幅度、精度、频率等基本要求。
如频率不高的话,没准用PWM+缓冲就解决了,不必费钱费事。

网友:
我想最好应该是可调的,就按100HZ的幅度增加最好,只是需要一个大概.我第一次搞一些东西不是很清楚

网友:
几种参考方案

1、单片机+专用的信号发生器IC(如MAX038,http://www.maxim-ic.com.cn/pdfserv/en/ds/MAX038.pdf
 波形质量高,控制省事,但成本稍高,功能完全取决于专用芯片,自己没有发挥的余地。

2、单片机+DAC
 利用定时中断,周而复始地向DAC输出一张表,波形完全由表的数据决定。
 成本低,表数据可做成由PC下载的,要什么波形都都能非常灵活地实现。但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细分度受单片机中断响应速度的限制。

3、同上,但以单片机内置的PWM代替DAC
 成本更低,但用PWM做成的简易DAC的频率响应更低。

4、同上2或3,但由FPGA代替单片机
 成本稍高,但波形质量、频率特性、灵活性什么的,所有的优点都占了。

另外,如把DMA机构活用好了大有发挥余地,但不是每种单片鸡都能这么用。

网友:
Re: [讨论]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
求一个多输出信号发生器
要求:单片机采用89c2051的产生正弦 方波 锯齿波8位的就行

网友:
嗯~
谢谢二楼的啊~我也正需要这个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多核体系结构

网友:
MAX038已停产,即使能买到价格也较贵,且其非数字合成,只能做PLL频率合成,电路较复杂。不如使用AD9833(最高可输出10MHz)或AD9834(最高可输出20MHz),成本较低,用单片机驱动也方便,而且AD9834的正弦波和三角波的输出幅度可控。

网友:
听起来 好难弄呀  我都有点崩溃啦

网友:
函数发生器不行吗

网友:
不用专用的信号发生芯片,产生1M这么高频率的方波,怎么实现,请大家支下招

网友:
你所写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xie,我也要做这个

网友:
顶顶,各种顶,超级顶,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