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单片机与示波器
hkcguochan
hkcguochan

网友A(2008-07-15):
单片机与示波器
本来输出是接示波器的,但是我想把输出储存起来,然后随时可以接示波器看
请问这个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原来的电路功能直接接示波器显示波形的
示波器

网友B:
高速A/D采样后保存起来,并记录下采样的条件。
●如要回放给示波器看,需反过来做D/A转换,将模拟信号打出去;
●如要传给电脑显示,那就有各种接口各显神通了。用数字信号传出去,怎么回放是软件的事。
无论哪种办法,都需预备足够的存贮器。不过假如是用电脑显示,而且数据传送速率也足够快的话,可以直接利用电脑的硬盘存贮,市售的USB示波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呵呵 仙猫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