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遇到几个基础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分享一下我的学习方法,估计没几个会像我这样学习吧,哈哈。
1、空中花园:
无视基本没有的电子基础,直接学习单片机。首先找了本《PIC单片机基础教程》,这些天已经差不多囫囵吞下了。可能是因为高职高专程度的教材的原因,感觉难度不大。过几天准备研读《dsPIC33FJ128MC710  datasheet》和《dsPIC33F 程序员参考手册》,或者再找本基础教材树立下信心。个人感觉如果以16位机为应用目标的话,花太多时间学习8位机没有必要,有借鉴价值的是编程技巧、功能实现等一些方法方面的问题,很多涉及到寄存器、寻址操作等等方面的具体编程2者相差相当大,像咱这种脑瓜小记性差的人不太适合刻板的Step by step。
2:规行矩步:
前面的方法实际上主要只解决了软件问题,而电路板设计仍然还是需要基础理论知识滴。学习第一站--《数字电路》,后面还需要什么,只能边走边看了,但我想我没有太多时间学习得很深入细致,所以学习过程中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学习,也希望尽量用IC芯片代替大片的电路设计。

现在问题来了:
1、大家设计电路的时候,怎么知道需要哪个型号的元器件?像整流、电平、稳压等都对应着相当多型号的元器件,是否有《电子元件性能手册》之类的大部头,供大家查找符合电气性能的元件?哪里能搞到?学习、设计人员这么多,不可能人手一册吧。
2、电路中的阻值、容值是怎么出来的?依据的是计算还是经验?如果大家都依据的是计算,哪本书涉及到了?我一直觉得计算复杂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值,甚至它们的耐压功率数据非常神秘,这对我可真是个拦路虎。
3、最近查了不少地方(淘宝、易趣……),愣是没找到100pin的IC紧固座,麻烦谁帮我推荐个地方?

网友:
先买开发板 学习软件 硬件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嗯嗯。
我这两天在网上找了些开发板的原理图研究,其中涉及到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时候,不了解作者为什么要选择那些器件而不是别的器件,所以我猜测,他们先计算出这些元器件需要的电气参数,再对照手册选择相应型号的产品。如果我这个想法正确,那么怎样才能搞到这种手册?因为只有有了这类综合性的手册,才可能参照选择啊,就像安捷伦有一整套的配件性能手册,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相应的产品。

网友:
我来说几句!

其实每个人的学习方法都有出入,最重要的是能吸收到知识!
硬件方面,首先你要知道你做的产品具有哪些功能?哪些功能需要外部硬件来实现?抓住这些硬件的唯一特点(比如串口电平转换用MAX232,输出数据锁存用74HC244等),然后在百度输入"数据锁存芯片""串口电平转换芯片",你很快就知道有哪些芯片是你要找的了.型号规格到www.ic37.com查找.
阻容值方面,电路中阻容的值是根据你器件的使用环境来选取的,它也是存在于欧姆定律和电容值的一些计算公式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些公式你还得从元器件的作用那部分开始学习,那是最基础的知识了!耐压和功率的知识也在其中!呵呵,好像耐压值只要比你供电值大就行了!!

网友:
谢谢。
回复中有两点让我产生了共鸣:
1、作为应用,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可能比从基础理论着手更好,深层次理论研究最好是建立在更高的应用需求上。
2、看了门电路的知识,初步认为阻容值是配合芯片的电气参数而定(例如把门电路看作芯片,或称为功能模块)。
因为有了上述想法,所以我实践单片机的方法是自制一块开发板,把开发过程当作学习的动力也许比单纯按照教材学习的效果要好,而且网上也有不少实验板原理图可供参考,学习中应当不会迷失方向。

网友:
大家说得太好了,我就不多嘴了。

楼主要坚持学下去。
遇到问题可以先跳过去。学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又遇到个初级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在别的地方问,哈哈,高手勿笑。
单片机外接电源是直流还是开关电源提供的脉冲电?
脉冲电不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吗?我一直都以为是直流呢。
脉冲电多少V比较合适?(尽量减少DC-DC转换)

题外话发个牢骚。数电前面容易学,但学到时序电路就乱套了,一会这个图一会那个表,几个触发器搞到一起就五迷三道了,打算放一放,先花点时间学学模电,而且以开关电源(可能是单端反激+TOP250,因为我期望将来能做出一块工具板,把一些外围电路如步进电机驱动等都做在工具箱里,做到200×250×80mm的工具箱里便于携带,不可避免要把小于120W的市电转换电路做进去)为学习对象。

网友:
我看别人的输出波形,是方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