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USB接口电源的问题?
我们知道USB接口有个5V电源线,我想知道的是:当两个USB接口都带电互联时,会否烧毁器件?
也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说明白,那么我说下出现这个问题的场合。
比如,我做开发板用,板子上留了个USB母头方便给板载下载程序(很多FPGA现在支持USB方式下载线),那么我做的板子上的USB的VDD显然用自己板子上的+5V电源(这样的话,USB口是带电的)。下面我用USB线从电脑下载程序,我们电脑主板带的USB母口的VDD也使用的是电脑主板的电源,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带电的USB接口相连,问题就出现了,这样会烧毁器件吗?怎么样来防止浪涌呢?
谢谢高手指点!
电脑下载
接口
程序

网友A:
指点留给高手,本低手只进来讨论讨论
1、USB分“主机”和“设备”两种,分别该用什么形式的接插件是有规定的,主机用A系列,设备用B系列,不能随意乱来。
2、USB电缆的两端只能分别接主机和设备,不能两端都是主机,或两端都是设备。
3、USB接口中的电源线由主机提供电源。
综合上述1~3,正确的接法不可能出现两个电源撞车的情况。

网友A:
接着讨论……
要解决的电源问题总是出在设备端的,即:设备是要由主机供电,还是板上自带电源的问题。
不过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使得两者合一,就是在设备端的板上,给从主机来的电源和板子自带电源分别串一个二极管,把两者的负极并在一起向电路供电,这样无论哪处有电都可以工作了。
不过二极管总有一点正向压降,如希望尽量减小压降的话,可选用肖特基型二极管。

网友B:
只要共地,接口电特性兼容就好。。。

网友A:
楼上2位也忒狠点了吧?其实楼主考虑得很对很周到,难道电源是可以简单地并接起来的吗?: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