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别拿一分钱不当回事

楼主:
一分钱,在现在物价飞涨的年代,早已经退出了货币交流的的历史舞台,成为财务意义上的最小计量单位。当年“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童谣,不会再发生了,一分钱,已经买不了任何东西。

一分钱,已经真的不值钱了吗?让我们来看年看电子物料的价格:一个0603的普通贴片电阻0.29分钱,一个0603的104电容1分钱,一个贴片8550三极管5分钱,一个贴片4148二极管4.6分钱……这些元器件,都是以分来衡量,要是以元为单位衡量的话,你会看到前面有很多“0”,这样年来,结论是我们很多物料不值几个钱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事实:一个贴片电阻用上后后面的加工费是1.5分钱,一个三极管的加工费是2.2分钱,上面的物料就会变成一个贴片电阻的综全成本是1.79分钱,比电阻本身成本高6倍;一个贴片电容的综合成本是2.5分钱,比自身成本高2.5倍;一个贴片三极管的综合成本是7.2分钱,比自身高1.44倍;一个贴片二极管的综合成本是6.1分钱,比自身成本高1.32倍……这样看来,是否感觉我们的物料在使用的时候,好像并不省钱?我在这里先下一个结论:别拿一分钱不当回事

让我慢慢地给大家说说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怎么成了一回事。“就几分钱的东西,多大的事啊”的这个观点继续保留,请看下面。

我们一款成熟热销的机器,一年好歹也有10万的销量,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我们做几个假设,还是上面的物料。每台机器节省一个贴片电阻,我们可以节省1790元;少贴一个贴片电容,节省2500元;删除一个贴片三极管,挽回7200元;不用一个贴片二极管,节约6100元,这些钱的数字,大家就有感觉了,大家看看,节省了那一样的物料,几个月下来,就相当你们自已的工资了

所以啊,千万别拿一分钱不当回事,一个年产10万的机器,很容易浪费了很多个1千元。我们怎么做法才能把一分钱当回事呢?下面我有几个建议:

1, 电子源头的设计。如果你用好料,性能高,你就是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了吗?在我看来,这是垃圾电子工程师。真正的高水平,是使用最精简的方案,最廉价的物料,能够能达到相同的性能,或者得到满足客户需求的性能,这里选料是关键。电子工程师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保守是件好事,但是很多保守,是建立在自已技术水平不够高的基础上。比如说滤波电容,是不是越多越好?理论上来讲是,而实际上呢?你少用一个104贴片电容,系统就崩溃了吗?470uF变成100uF,性能就求能接受了吗?这些事情,很多电子工程师未曾想过即使想过,也很少真正去抠过,再即使抠过,也因为求稳最后在BOM中还是使用大家所谓的经验参数。

2, BOM设计。为了适应很多客户需求,BOM中都是做了很多选取择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两种互斥功能的BOM组件,用A功能的时候,B功能的所有物料是不是全部删除

干净呢?出BOM的时候,是否赚麻烦少删除几个物料呢?随便少删除几个物料,好多个1千元就得掏,而这个把关只有你设计师清楚的知道

3, PCB设计。能用两层板,不要用四层板;能用纸板,不要用玻纤板;能用工装制具加工,

都不要用PCB板挡边,PCB是很昂贵的物料,我们经常因为设计时候考虑这个兼容那个兼容,把PCB板面积扩大;然后还考虑进度约束,把单面板设计成双面板;工厂加工为了省做制具的钱,要求PCB加7MM的挡锡条……要知道这些改动图什么?两个字:方便。但这是拿钱来买方便,拿多少钱呢?一块键控板如60X30MM,单面板使用双面板后,拿3.5元钱来买方便,一条四层板的挡锡边更贵,一个月下来,几万元都来买了个方便,一个月几万元,我们可以请优秀的电子工程师,专门设计单面板,也可以购买大批工装制具

千万不要拿一分钱不当回事,节约成本,不是要求大家做多大的贡献,一下子能节约上百万元,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思考,一分钱就真的成了那么回事,节约,就是另外一种创造利润的捷径,大家想想,要创造一个产品出来,增加收入,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对比要节约几个物料,同样的增加收入,容易多了。

“节约成本”体现了电子工程师的最高技术水平。要做到:天天想,夜夜想,节约成本细思量;去冗佘,去兼容,产品质不能变。

网友:

我们的产品,一个月能够销售出去100个,我就烧高香咯……

所以,为了方便,为了兼容,为了稳定,5~10元的成本直接可以忽视

当然,能够省还是尽量省。

BTW,一般情况下:
表价 = 4倍元件成本价
10%的标价作为回扣
所以,5~10元的成本还真TMD可以直接忽视

最重要的是方便、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死,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

1、系统崩溃时,甚至只是不稳定一下,你要花的成本可能是这几个小东西的1,000,000倍。
2、真要是出货量大,还要什么“做了很多选取择”,肯定一一对应;量小的话,产品的单价一般比较高,在乎那几个器件吗?生产时操的心就值这钱了。
3、该用就用,不必为了节约这点小钱就制约部分性能和浪费时间。你做出产品不达标或延期,看看老板的脸色先。

--------------------------------------------------------------
“节约成本”体现了电子工程师的最高技术水平。要做到:天天想,夜夜想,节约成本细思量;去冗佘,去兼容,产品质不能变。
--------------------------------------------------------------
只有老板才想让员工信这种话,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或者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老板才想让员工信这种话,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或者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靠..玩电子玩到这么累..我宁可改行..
节省了成本.又不见得给发奖金.或者待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产品的可靠性是第一.我司的产品,有些规格型号,一个月做数万Pc'S,增加产品的合格率,人工节省的成本,远远大于这些元器件的成本.只要上量了,什么都重要,但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质量上不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比尔·盖茨的财富难不成也是省出来的?

只要能做到不浪费就很难得了,难怪什么东东给中国人copy出来后,就会被做烂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俺估计这位叶高工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过惯了苦日子 哈哈
思维方式没转过来

严格来说 ,他的话也没错,只不过是一句和“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没意义的废话, 或者说 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另外他举例也非常的不当:
懒得多挑:
“1, 电子源头的设计。如果你用好料,性能高,你就是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了吗?在我看来,这是垃圾电子工程师。真正的高水平,是使用最精简的方案,最廉价的物料,能够能达到相同的性能,或者得到满足客户需求的性能,这里选料是关键。电子工程师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保守是件好事,但是很多保守,是建立在自已技术水平不够高的基础上。比如说滤波电容,是不是越多越好?理论上来讲是,而实际上呢?你少用一个104贴片电容,系统就崩溃了吗?470uF变成100uF,性能就求能接受了吗?这些事情,很多电子工程师未曾想过即使想过,也很少真正去抠过,再即使抠过,也因为求稳最后在BOM中还是使用大家所谓的经验参数。 ” 看看这句话,俺就觉得崩溃了。估计他老先生设计的芯片电源脚上的104电容都能少就少吧 哈哈。

说实话,现在工厂生产,更看重的是生产效率和成品率,产品也更看重稳定性,
比如 你加个工艺边,贴片生产效率高了,以前一天生产9K 现在可以生产10K,产生的利润远远高过你节省下的那点费用。
多几个104电容,100u的电容加到470u 也许只是将产品稳定性提供1%甚至更少,可你一个100k/月以上出货量的产品,哪怕是稳定性提高千分之一,这就是100个,也就是说,你产品的稳定性提高千分之一,每个月骂你们东西滥的人就少了100个。
多学学老外做东西的劲头吧,堂堂国内大牌企业,别更个山寨厂式的!
日 说那么多, 那丫也不会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严重不同意上述观点;
1.电路设计设计,为满足给内市场需要,必须考虑最坏的工作情况,比如一些地区电压不稳,高低温的影响,湿度的影响。这样就必须要在电路设计中按最坏情况考虑。用100U电解与用470U电解差距很大,在实验室中可以,现场电压波动大就不行。
2.在工业产品设计中,必须用质量好的材料和元器件,虽然价格差距很大,但为保证质量应采用好的元器件。我曾经有过一次教训,搞好的机器在我们这里一切正常,但发到福州后,不能正常工作,经常死机,我们派专人乘飞机到福州解决问题,就是电容有问题,造成供电不稳定。为一只电容,搭上几千元的飞机票和人元差费。看看那个合算??
  还有一例,在一次招标中,我们的生产的仪器与深圳生产一种仪器比较,性能差不多,但是在零下3度的环境中,我们的仪器工作正常,深圳那家公司的产品就不能开机,因为我们在设计中就考虑到环境温度的影响,结果肯定是我们中标,而且我们价格卖的还要比深圳那家公司高得多,所以说产品质量是关键。
3.电路设计中,有时为了电路的稳定度,需要增加部分电路,虽说增加部分成本,但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完全同意LZ位的内容!

如果你用好料,性能高,你就是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了吗?

真正的高水平,是使用最精简的方案,最廉价的物料,能够达到相同的性能,或者得到满足客户需求的性能

网友:
回复“电子工程师,别拿一分钱不当回事!”

    如果你真正做产品就会体会和知道,不是为了省一分钱,而是为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宁可多花几分钱。换个思路想一想,如果你为了省一分钱而降低了产品的稳定性,从而使你的产品在市场上失去的用户,你省的再多,可产品没有了市场,没有用户肯用你的产品了,你生产的产品就是一堆废品,所有的投资都浪费了。楼主所谓的能省就省,只能是省那些为了提高性能而加的元件,即性能元件。原理性元件是绝对省不了的呀。可是,那些本就是为了提高性能而增加的元件省了,还叫提高性能吗?有时候,为了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宁可多加一些元件来实现,否则你的产品到了用户手中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现象,甚至是故障,严重者会损坏产品,那你的产品可真要退出这个市场了。那可想而知,宁可多花几分钱,增加了几个元件,但是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让你的产品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换来的是公司产品的信誉,这几分钱花得可值得。楼主先生,不要为了省一分钱而失去了你的产品的市场啊,我想楼主可能是位只会空谈的工程师吧,或者至少没有做过真正的产品,只做过自己玩的玩具吧,所以,不知道做产品的真正意义啊,更不知道产品质量和信誉是什么意思吧!
    各位,如果你真想做产品,千万不要为了节省一分钱而降低了你产品的稳定性,那样,损失的可比节省的要多了,甚至会让你的公司彻底破产!!!!!!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有些片面了,设计要考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节约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