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性负载的稳定性—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

楼主:
本系列的 10 部分是我们所熟悉的《电气工程》杂志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中《保持电容性负载稳定的六种方法》栏目的第六种方法(也是最后一种方法)。这六种方法包括 Riso、高增益和 CF、噪声增益和CF、输出引脚补偿以及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10 部分中,我们将阐述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这种拓扑结构通常用于缓冲高精度参考集成电路。作为一种电压缓冲器,运算放大器电路可提供较高的源电流和吸收电流,这两种电流最初均来自高精度参考集成电路。虽然,我们特别关注其中一种电路增益——电压跟随器电路增益,但是,当增益大于 1 时(只对所提供的计算公式做稍微调整),我们仍可以采用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在此我们将重点讲述两种最主要的运算放大器拓扑结构,即双极发射极跟随器以及 CMOS RRO。分析和合成的步骤和技术相类似,但是,仍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些细微的差别足以确保观察到各种不同的输出拓扑结构。为了获得一种意外的收获,我们有意不遵循经以往的历史经验,并创建 BIG NOT 以检测不适当稳定性补偿的效果。
从稳定性分析工具套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技术由一阶分析得出,经Tina SPICE环路稳定性仿真确认,并由 Tina SPICE 中的 Vout/Vin AC 传输函数分析进行检验,最后采用 Tina SPICE 中的实际瞬态稳定性测试方法进行全面的检验。在过去长达25年中,我们在真实环境以及实际的电路情况下进行了测算,充分验证了这种电容稳定性技术。然而,由于资源的限制,本文所述电路并未进行实际构建,在此仅供读者练习或在自身特定的技术应用(如分析、合成、仿真、构建以及测试等)中使用。

双极发射极跟随器: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我们选择用于分析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的双极发射极跟随器为 OPA177,具体情况请参阅 10.1OPA177 为一款低漂移、低输入失调电压运算放大器,其能在
±3V ±15V 的电压范围内工作。
10.2 显示了一款典型的双极发射极跟随器的拓扑结构。请注意,用于 Vo 的正负输出驱动均为双极发射极跟随器。目前,包含“等效电路图”(表明运算放大器内部所用输出级的拓扑结构)的产品说明书并不多见。为此,只能通过厂商的内部资料,我们才能确切了解输出级的结构。
我们用于分析双极发射极跟随器的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电路如图 10.3 所示。FB#1 通过RF 直接向负载 (CL) 提供反馈,从而促使 Vout VREF 相等。FB#2 通过 CF 提供了第二条反馈通道(在高频率时占支配地位),从而确保了运行的稳定性。Riso FB#1 FB#2 相互之间隔离开来。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用于稳定电容性负载的许多技术中,我们采用了经改进的 Aol 方法(当采用这种方法时,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电容性负载改变了运算放大器的 Aol 曲线)。在改变后的 Aol 曲线中,我们在图上标出 1/b,这将有助于电路的稳定运行。当采用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时,我们发现,更易于维持运算放大器 Aol 曲线不变并在图上标出 FB#1 1/b
FB#2 1/b 曲线。于是,我们将运用叠加的方法,来获得一条最终 (net)
1/Beta
曲线,这样,当在运算放大器的 Aol 曲线上进行标绘时,我们就能够轻松地生成一款针对这种电容性负载稳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们用于分析双极发射极跟随器的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电路如图 10.3 所示。FB#1 通过RF 直接向负载 (CL) 提供反馈,从而促使 Vout VREF 相等。FB#2 通过 CF 提供了第二条反馈通道(在高频率时占支配地位),从而确保了运行的稳定性。Riso FB#1 FB#2 相互之间隔离开来。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用于稳定电容性负载的许多技术中,我们采用了经改进的 Aol 方法(当采用这种方法时,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电容性负载改变了运算放大器的 Aol 曲线)。在改变后的 Aol 曲线中,我们在图上标出 1/b,这将有助于电路的稳定运行。当采用具有双通道反馈的 RISO 时,我们发现,更易于维持运算放大器 Aol 曲线不变并在图上标出 FB#1 1/b
FB#2 1/b 曲线。于是,我们将运用叠加的方法,来获得一条最终 (net)
1/Beta
曲线,这样,当在运算放大器的 Aol 曲线上进行标绘时,我们就能够轻松地生成一款针对这种电容性负载稳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旦我们选择了运算放大器,如 10.4 所示的 Aol 测试电路就为开展稳定性分析提供了前提基础。Aol 曲线可从产品说明书中获取,或者从如图所示的 Tina SPICE 仿真中测量得出。Aol 测试电路采用双电源供电,即使 Vout 近乎为零伏,我们仍可测量空载时的 Aol 曲线,而且输入共模电压的要求易于满足。R2 R1 以及 LT 为低通滤波器函数提供了一条 AC 通道,从而允许我们在反馈通道中进行 DC 短路和 AC 开路操作。务必提请注意的是,在进行 AC 分析前,SPICE 必须开展 DC 闭环分析,以找到电路的工作点。另外,R2 R1 以及 CT 为高通滤波器函数提供了一条 AC 通道,这样,使得我们能将 DC 开路和 AC 短路一起并入输入端。LT CT 按大数值等级选用,以确保其在各种相关的 AC 频率时,电路短路和开路情况下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