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汽车继电器市场形成三大阵营

楼主:
自2002年以来,由于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继电器的需求大幅上升,继电器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巨大的市场商机吸引着全国各地“诸侯”纷纷抢占市场。其间风风雨雨、兴衰沉浮,我们不禁要问市场的格局是否在此竞争中发生了变化?汽车继电器生产和技术发展将呈现怎样的特点?   插入式电磁继电器将会逐步减少,pcb式继电器将大大增多,同时PCB式继电器的研究也正朝着大电流、小体积、低压降、耐高温、高可靠性的方向进行。这一切依然都归结于继电器材料与工艺的研究。
  自2002年以来,由于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继电器的需求大幅上升,继电器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巨大的市场商机吸引着全国各地“诸侯”纷纷抢占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国内汽车继电器生产厂家已达到110多家,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品牌的厂家,如欧姆龙、TYCO、松下、海拉等也闻风而动,以独资、合资或直销的方式渗透到汽车工业的各个领域,使整个汽车继电器市场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其间风风雨雨、兴衰沉浮,我们不禁要问市场的格局是否在此竞争中发生了变化?汽车继电器生产和技术发展将呈现怎样的特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材料工艺逊于国外国内市场形成三大阵营

  市场格局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各继电器生产厂的竞争实力。主要是品牌、技术、质量、价格、促销、服务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行业内多年成熟经验凝结的品牌。继电器的研发起步早,多年的成熟经验凝结成公认的品牌,陕西群力“宝成”牌、上海沪工“HG”牌,以及宏发“HF”牌等,深受各大汽车生产厂商信任,因此都成为各汽车厂商继电器的首选供应商之一。此外,由于欧姆龙、TYCO、松下、海拉等国际知名品牌,以稳定的质量驰骋于国际市场多年,其对国内市场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尽管价格较贵,汽车生产企业也将之纳入主要供应链的范畴。

  第二,是否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和自动化生产水平。随着汽车工业逐步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其对汽车生产的规模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能否满足整车厂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成为能否拥有这个市场的条件之一。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保障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从而保障了整车厂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这是继电器生产厂与汽车生产厂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是否具有较高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创新意识。继电器技术与汽车技术的同步发展是汽车整车厂的迫切愿望。而是否能够以领先的科技力量,在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自主创新,协同汽车整车厂走自主技术发展的道路,已成为汽车继电器厂竞争的焦点。能否适应不同车型标准的技术要求,对汽车继电器生产厂的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都是一个考验。一些单纯靠仿制国外继电器,而无技术力量从根本上去分析和验证产品,来满足国外标准要求的厂家,在配套供给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最终也将淡出市场。同时,国内汽车继电器是参照一些国外厂商,在“跟随仿制和改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在产品的设计水平上与国外厂商相当,但在材料应用及工艺技术水平上仍然落在国外知名品牌的后面。这种状况,使国内各大汽车厂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国外知名品牌的汽车继电器的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四,是否有质量认证体系。

从QS9000到ISO/TS16949,汽车厂对其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否拥有最新的质量体系认证,是继电器供应商进入某种汽车生产体系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五,是否有价格优势。由于汽车市场竞争的诸多因素,国内有些汽车生产厂为了降低成本,将矛盾下放到供应商,从而激化了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矛盾。但是谁能够在工艺技术上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至少能在一个时期内更具备竞争的优势。大多数汽车生产厂是理性的,并把质量放在首位。但价格差距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心理冲击力。部分继电器生产厂不惜降低质量,迎合顾客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正规的生产企业有着极大的冲击。不过,这毕竟是短期行为,市场必然要回归到理性化、正规化的道路。一些国外知名品牌由于价格比较贵,尽管有着质量技术的优势,但并不受汽车生产厂的特别青睐。而一些国内品牌如厦门宏发、上海沪工等生产的产品在性价比方面占据优势,得到了一些汽车生产厂的肯定。

  最后,是否有良好的销售策略和服务意识。由于目前国内汽车生产线依然是以引进车型为主,各大车系在市场上各领风骚,欧洲的德、意、法、英和亚洲的日、韩车系,技术风格各有千秋。而各车系、各车型所采用的继电器也不尽相同,加之国内外同种车型继电器的竞争厂家众多,依然难于改变汽车继电器的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格局。这对各大继电器生产商的销售策略和服务意识都是极大的考验。谁能够以长远的战略和细致入微的技术服务去逐步改变各汽车厂的技术和采购思路,使其将汽车继电器纳入到统一规范的轨道上来,谁就将走在市场的前沿。

  目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整车厂对继电器产品价格要求不断下调的矛盾日益突出:一部分汽车继电器厂不堪重负,不得不退出舞台;一部分则退守维修市场的地域性领地;一部分则比拼技术和经济实力,并在前述6大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区域。国内市场逐渐呈现出三大阵营的格局:上海沪工、厦门宏发、贵州天义、上海松川为第一集团,基本分割了大部分整车厂继电器供给的市场份额。陕西群力则主要立足于军品。国外知名品牌也依然占据着一些大的汽车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部分市场。其他部分则主要是各地汽车继电器厂地域性划分的市场,并成为整车厂的候补供应商。维修市场除4S店外,也是其他各路“诸侯”的盘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汽车发展对继电器要求趋严无触点低成本PCB式或成主流安全环保、节能降耗是汽车技术发展的主旋律,2008北京车展推出多款节能环保车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舒适性、娱乐性等对汽车空间结构和电气系统的要求也为汽车继电器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汽车继电器的发展必然是和汽车技术的发展同节拍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磁兼容的要求更加严格。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现代汽车电子设备使用数量不断增加,电磁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这要求电磁继电器在此环境中要有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其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抗干扰,即继电器暴露在外部电磁环境中能持续提供可靠的服务。二是自身产生的电磁场应保持在不产生干扰的最低水平,以免影响邻近的无线电接收质量。这里的无线电接收并不只是接收无线电收音机的调频信号。还包括移动电话、GPS导航系统、遥控防盗系统、车载电视、传真和PC产品等等。

  目前,国内、国外汽车继电器的EMC(电磁兼容)水平都不高,按照GB18655-2002或CISPR25的要求,雨刮继电器和闪光继电器为代表的汽车继电器都只能达到一般的限值要求,因此对汽车继电器的EMC技术研究是未来很重要的课题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二,42V的汽车电气系统的出现将导致汽车继电器的技术变革。在汽车上需要协调生产能量和消耗能量的复杂关系。为了达到更安全、更经济、更舒适的目的汽车需要相应的更多的用电设备。而这些用电设备需要的峰值功率可能会大大超过目前用电峰值功率,目前的14V的电气系统将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供应商、高等学校和国际协会合作,早已确定未来汽车电气系统将采用42V电压的技术。42V汽车电气系统的应用不但能满足客车用电量增加的需求,而且能够节约燃油、改善设备运行状况、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据测算,采用42V电源|稳压器,将使负载和布线重量减少1/3,损耗降低1/9。预计到2010年,全球将近13%的汽车将使用42V电气系统。这将迫使汽车继电器厂从多方面变革现有的继电器技术。在满足汽车继电器一般要求的同时,还要兼顾小型化、大负载、低温升、高灵敏度、高安全性、良好的电磁兼容性、高可靠性等性能因素。在导电簧片、阻燃塑料、高导电性、灭弧性触点等材料的选用方面,需要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第三,欧盟WEEE及RoHs环保指令的实施对汽车继电器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欧盟分别在2005年8月和2006年7月实施的这两个环保指令,限制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等6种有害化学物质,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出口电子品种及相关原材料。因此汽车继电器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方向不得不考虑WEEE及RoHs环保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四,对大负载、小体积、高灵敏、低功耗和静音技术的研究是汽车电磁式继电器发展的方向。同时,电动汽车的三大系统(电力驱动子系统、主能源子系统和辅助控制子系统)对汽车继电器的触点负载等技术参数必然提出新的要求。

  第五,未来汽车将向智能化、网络化、集成化的方向发展,汽车继电器也将受到影响。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汽车向智能化、网络化、集成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技术也必将改变目前简单的继电器结构模式。必然要求汽车继电器不仅具有更高电流承载能力和紧凑的结构、封装,还要具有灵活的处理能力。

  目前的一些智能化继电器,如含有智能IC的闪光继电器、雨刮继电器和延时继电器,以及具有诊断功能和智能控制的燃油泵继电器等都是普通继电器(K型、PCB继电器)和放大、延时、遥控逻辑电路或IC(包括MCU)组合,并代替了原先插入式电磁继电器。因此其更能满足对舒适性可靠性的需求。

  车身电子控制系统(BCM)将各个功能模块的继电器融合为一体。高度集成化使汽车控制线束大大减少,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故障率大大减低。CAN总线网络的实施,使系统对子模块的智能化要求更高,PCB(印刷电路板)式继电器也将被融入各个功能子模块当中。

  因此,插入式电磁继电器将会逐步减少,PCB式继电器将大大增多,同时PCB式继电器的研究也正朝着大电流、小体积、低压降、耐高温、高可靠性的方向进行。这一切依然都归结于继电器材料与工艺的研究。

  现实情况表明,如果采用无触点技术,继电器将从触点材料的研究中彻底解脱,继电器的体积压降都将大幅降低。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排除成本高的原因,无触点的mos管或固态继电器有可能代替有触点PCB式继电器,或者说无触点低成本小体积的PCB式继电器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

网友:
:Q :Q :Q :Q :Q :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