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199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楼主:
题目一 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具有弱信号放大能力的低频功率放大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在放大通道的正弦信号输入电压幅度为(5~700)mV,等效负载电阻RL为8Ω下,放大通道应满足:   ① 额定输出功率POR≥10W;   ② 带宽BW≥(50~10000)Hz;   ③ 在POR下和BW内的非线性失真系数≤3%;   ④ 在POR下的效率≥55%;   ⑤ 在前置放大级输入端交流短接到地时,RL=8Ω上的交流声功率≤10mW。 (2)自行设计并制作满足本设计任务要求的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放大器的时间响应   ① 方波产生:由外供正弦信号源经变换电路产生正、负极性的对称方波:频率为1000Hz、上升时间≤ 1μs、峰-峰值电压为200mVpp。   用上述方波激励放大通道时,在RL=8Ω下,放大通道应满足:   ② 额定输出功率POR≥10W;带宽BW≥(50~10000)Hz;   ③ 在POR下输出波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12μs;   ④ 在POR下输出波形顶部斜降≤2%;   ⑤ 在POR下输出波形过冲量≤5%。 (2)放大通道性能指标的提高和实用功能的扩展(例如提高效率、减小非线性失真等)。 三、评分意见
 项 目 得 分
基本要求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结果分析 50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50
发挥部分完成第一项 20
完成第二项 10
特色与创新 20

题目二 实用信号源的设计和制作
一、任务 在给定±15V电源电压条件下,设计并制作一个正弦波和脉冲波信号源。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正弦波信号源   ① 信号频率:20Hz~20kHz步进调整,步长为5Hz   ② 频率稳定度:优于10-4   ③ 非线性失真系数≤3%   (2)脉冲波信号源   ① 信号频率:20Hz~20kHz步进调整,步长为5Hz   ②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1μs   ③ 平顶斜降:≤5%   ④ 脉冲占空比:2%~98%步进可调,步长为2%   (3)上述两个信号源公共要求   ① 频率可预置。   ② 在负载为600Ω时,输出幅度为3V。   ③ 完成5位频率的数字显示。 2.发挥部分   (1)正弦波和脉冲波频率步长改为1Hz。   (2)正弦波和脉冲波幅度可步进调整,调整范围为100mV~3V,步长为100mV。   (3)正弦波和脉冲波频率可自动步进,步长为1Hz。   (4)降低正弦波非线性失真系数。 三、评分标准
 项 目得 分
基本要求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结果分析50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50
发挥部分完成第一项10
完成第二项10
完成第三项5
完成第四项5
特色与创新20

题目三 简易无线电遥控系统

网友: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和接收机。 1.无线电遥控发射机

2.无线电遥控接收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工作频率:fo=6~10MHz中任选一种频率。   (2)调制方式:AM、FM或FSK……任选一种。   (3)输出功率:不大于20mW(在标准75Ω假负载上)。   (4)遥控对象:8个,被控设备用LED分别代替,LED发光表示工作。   (5)接收机距离发射机不小于10m。 2.发挥部分   (1)8路设备中的一路为电灯,用指令遥控电灯亮度,亮度分为8级并用数码管显示级数。   (2)在一定发射功率下(不大于20mW),尽量增大接收距离。   (3)增加信道抗干扰措施。   (4)尽量降低电源功耗。   注:不能采用现成的收、发信机整机。 三、评分意见
 项 目得 分
基本要求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结果分析50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50
发挥部分完成第(1)项12
完成第(2)项8
完成第(3)项5
完成第(4)项5
特色与创新20

题目四 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显示的电阻、电容和电感参数测试仪,示意框图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测量范围:电阻100Ω~1MΩ;电容100pF~10000pF;电感100μH~10mH。   (2)测量精度:±5% 。   (3)制作4位数码管显示器,显示测量数值,并用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所测元件的类型和单位。 2.发挥部分   (1)扩大测量范围。   (2)提高测量精度。   (3)测量量程自动转换。 三、评分意见
 项 目 得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结果分析 50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50
发挥部分 完成第(1)项 9
完成第(2)项 9
完成第(3)项 12
特色与创新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