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dsp例程

楼主:
本人纯粹一新手,刚刚开始学习dsp,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觉得非常吃力。
有些东西,可能有高人指点,会比我自己看几天都管用,所以把下面一段程序发上来,
还希望有人能给指点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片子是F28335,和2812差不多,只是多一个浮点单元。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Determine when the shift to right justify the data takes place
// Only one of these should be defined as 1.
// The other two should be defined as 0.
#define POST_SHIFT   0  // Shift results after the entire sample table is full
#define INLINE_SHIFT 1  // Shift results as the data is taken from the results regsiter
#define NO_SHIFT     0  // Do not shift the results
// ADC start parameters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define ADC_CKPS   0x0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1      = 25.5MHz/(1)   = 25.0 MHz
#define ADC_SHCLK  0x1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2 ADC cycle
#define AVG        10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 Average Zero offset
#define BUF_SIZE   1024  // Sample buffer size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Uint16 SampleTable1[BUF_SIZE];
Uint16 AD0[64];
main()
{
   Uint16 i;
   Uint16 j,k;
   Uint16 array_index;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 GPIO pin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 Output pin
   EDIS;
   DINT;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pecific ADC setup for this example: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 Sequential mode: Sample rate   = 1/[(2+ACQ_PS)*ADC clock in ns]
                                                                                 //  = 1/(3*40ns) =8.3MHz (for 150 MHz SYSCLKOUT)
                                                                                //  = 1/(3*80ns) =4.17MHz (for 100 MHz SYSCLKOUT)
                                                                               // If Simultaneous mode enabled: Sample rate = 1/[(3+ACQ_PS)*ADC clock in ns]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1;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Setup continuous run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 = 1;       // Enable Sequencer override feature
   AdcRegs.ADCCHSELSEQ1.all = 0x0;         // Initialize all ADC channel selects to A0
   AdcRegs.ADCCHSELSEQ2.all = 0x0;
   AdcRegs.ADCCHSELSEQ3.all = 0x0;
   AdcRegs.ADCCHSELSEQ4.all = 0x0;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1;  // convert and store in 8 results registers

// Clear SampleTable
   for (i=0; i    {
     SampleTable = 0;
         SampleTable1 = 0;
   }
   for(i=0;i<64;i++)
  AD0=0;

//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for(;;)
   {
// Take ADC data and log them in SampleTable array

                array_index = 0;
             for (i=0; i<(BUF_SIZE); i++)
             {
                       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1== 0){}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4 = 1;  // Set GPIO34 for monitoring  -optional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0)>>4);
                           for(j=0;j<100;j++)
                    k++;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4 = 1;  // Clear GPIO34 for monitoring  -optional
                 }
          }
}
这是片子里面的例子程序,非常简单的一个AD转换(说来惭愧啊),红颜色的是我弄不懂的地方,主要就是下面几个问题:
1、SampleTable1数组是做什么的用的,程序里面也没有用到,初始化的时候还将它设位0!!
2、同样AD0也没有用到,这个数组又是怎么用的啊?
3、SampleTable[array_index++]用来存储转换的结果,那么一次AD转换完成后,里面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方式移走的?还是重新将里面的数据覆盖呢?
4、最疑惑的一个地方,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1;  // convert and store in 8 results registers,这句话,它将MAX_CONV1设为1,注释又说将结果存在8个结果寄存器中(不应该是MAX_CONV1+1=2个吗?)另外,在程序开始,选择了级联,连续运行,以及override方式,那么转换过程中结果寄存器到底是怎样应用的呢?几个转换后一次中断?这些看说明说的时候挺明白,现在晕晕的!
问题有点多,也有点啰嗦了,还望高手们能耐心开完,指导指导我。
看不懂的时候,真是着急啊
再此,先诚心谢过了。

网友: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Uint16 SampleTable1[BUF_SIZE];
Uint16 AD0[64];
初始化,是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0)>>4);
这个是移位的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1;  // convert and store in 8 results registers
这个好像是位地址?忘记了,你查一下

网友:
暂时看不懂,先支持下

网友:
上面这段代码这么利用override模式是不对的。
// Clear SampleTable
   for (i=0; i
   {
     SampleTable[i] = 0;
     SampleTable1[i] = 0;
   }
   for(i=0;i<64;i++)
   {
     AD0[i]=0;
   }

懂你的意思,但是还是纠正一下,看着别扭。
回答:
1,2、这个本来就是个莫名奇妙的例子,用来存AD的数据,SampleTable一个数组就够了。SampleTable1,AD0这两个在这个程序里面根本没有用。
3、SampleTable本来就是为了存储数据的,为什么要移走,它是用于下一步数据处理的。
4、是级联模式,又是override,所以结果是存在0~15这16个寄存器里面的,程序中只读了ADCRESULT0,这里是有问题的,要不就不要overrid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