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信号波形的偏置

楼主(2008-07-24):
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信号波形的偏置
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信号波形的偏置
我想将一个三角波,其基点在2.5V,最高点3.6V,最低点1.3V,偏移至原点位置,使之关于原点对称,用什么样的电路能实现啊,还请高手指点,最好能给出一个电路图,谢谢了~~~
最好
三角
信号

网友:
隔直
只需要串接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它的容量取决于你的三角波的频率和后续负载的阻值。你问题中使用的术语有些不太规范准确,希望调整。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因为以前模电学得差,问题也没说得很清楚
还想请教一下,学模电的一些经验,必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