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ASIC原型校验用FPGA看高端FPGA

楼主:
业界主要高端ASIC原型校验产品列表

这个表格验证了前面的初步判断,在高端领域,不论是FPGA芯片的数量,还是目标验证芯片的规模,赛灵思占有着绝对的市场地位。其中:
l
1FPGA数量的板卡规模产品上,大部分公司既可以开发基于Altera FPGA的产品,也可同时开发基于赛灵思 FPGA的产品
l
在多于1FPGA的板卡规模上,绝大多数厂商厂商都只选用了赛灵思公司的FPGA产品,只有DiNI公司处于市场策略的考虑,有最多6Altera FPGA的产品。

业界主要高端ASIC原型校验产品列表

业界主要高端ASIC原型校验产品列表

网友:
关于Altera和Xilinx谁强谁弱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单纯的从验证平台搭建选择谁家的FPGA来看。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继承性。比如EVE, 在他之前的硬件系统中采用了Xilinx的FPGA, 那在以后的系统中为了避免麻烦,只好也采用Xilinx的FPGA。 但是这并不表示现有的Xilinx FPGA就一定比Altera的强势。 俺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