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直角走线一般是PCB布线中要求尽量避免的情况,也几乎成为衡量布线好坏的标准之一,那么直角走线究
竟会对信号传输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从原理上说,直角走线会使传输线的线宽发生变化,造成阻抗的不
连续。其实不光是直角走线,顿角,锐角走线都可能会造成阻抗变化的情况。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
缓上升时间;二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三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传输线的直角带来的寄生电
容可以由下面这个经验公式来计算:C=61W(Er)1/2/Z0在上式中,C就是指拐角的等效电容(单位:pF
),W指走线的宽度(单位:inch),εr指介质的介电常数,Z0就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由于直角走线的线宽增加,该处的阻抗将减小,于是会产生一定的信号反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传
输线章节中提到的阻抗计算公式来算出线宽增加后的等效阻抗,然后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反射系数:ρ=(
Zs-Z0)/(Zs+Z0),一般直角走线导致的阻抗变化在7%-20%之间,因而反射系数最大为0.1左右。
本文章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深深地感到其重要性了

网友:
Re: [分享]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网友:
Re: [分享]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错,学习了下,谢谢啊~~

网友:
Re: [分享]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Re: [分享]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设计PCB时,一般都走圆角,美观又实用

网友:
Re: [分享]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谢谢,我一直想要的答案,太好了

网友:
学习一下,类似经验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