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操作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

楼主:
示波器的型号多种多样,其中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占很大比例,这对于初次使用示波器的初学者十分不便。本文根据实践经验,就如何操作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作简单介绍,希望能给初学者带来帮助。

一、常见示波器面板功能键、钮的标示及作用
1.POWER(电源开关):接通或关断整机输入电源。
2.FOCUS(聚焦)和ASTIG(辅助聚焦):常为套轴电位器,用于调整波形的清晰度。
3.ROTATION(扫描轨迹旋转控制):调整此旋钮可以使光迹和座标水平线平行。
4.ILLUM(坐标刻度照明):用于照亮内刻度坐标。
5.A/B INTEN(A/B亮度控制):通常为套轴电位器,作用是调节A和B扫描光迹的亮度。
6.CAL 0.5Vp-p(校正信号输出):提供0.5Vp-p且从0电平开始的正向方波电压,用于校正示波器。
7.VOLTS/div(电压量程选择):通常电压量程和幅度微调为套轴电位器,外调节旋钮是电压量程选择,转动此旋钮以改变电压量程;中间带开关的电位器为电压量程微调,顺时针旋到底为校正位置,逆时针调节,波形幅度,变化范围在电压/格两档之间。
8.CH1和CH2(输入信号插座):为示波器提供输入信号。
9.AC GND DC(输入耦合开关):用于选择输入信号的耦合方式。
10.GRIG SEL(内同步选择):按下此键,以CH1和CH2分别作为内同步信号源。
11.CH POL(信号倒相):按下此键,输入信号倒相180°。
12.VERTICAL MODE(垂直工作方式选择):分别按下CH1、CH2、ALT、COHP、ADD、X-Y键,屏幕显示依次为CH1、CH2、CH1和CH2交替、CH1和CH2断续、CH1和CH2代数和、CH1垂直/CH2水平等方式。
13.POSITION(位移调节):调节CH1和CH2输入信号0电平在屏幕的起始位置。
14.UNCAL(不校正指示):当CH1和CH2电压量程微调不在校正位置时,对应的不校正指示灯点亮。
15.TIME(扫描时间调整):外旋钮调节A扫描速度,内旋钮调节B扫描速度。
16.B.VAR、TRACE SEP(B扫描微调和A/B扫描轨迹分离):一般情况下,涂有红色的旋钮为B扫描微调,提供连续可变的非校正B扫描速度。
17.DELAY TIME(扫描延迟时间调节):选择A和B扫描启动之间的延迟时间。
18.POSITION(水平位移控制):使显示波形作水平位移。
19.SWEEP MODE(触发同步方式):其中AUTO为自动触发、NORM为常态触发、HF为高频触发、SINGLE为单扫描触发。
20.LEVEL HOLD OFF(电平和释抑调节):是电平调节触发同步后,使信号同步稳定的辅助调节器。
21.TRIG'D(触发同步状态指示):一旦扫描电路被触发同步后 ,指示灯点亮。
22.SLOPE(斜率开关):选择触发信号的斜率,开关置"+"时,扫描以触发信号的正斜率触发;开关置"-"时,扫描以触发信号的负向斜率触发。
23.COUPLING(触发耦合开关):决定扫描触发源的耦合方式。AC为交流耦合、DC为直流耦合、TV为电视场/行同步耦合、HFREJ为同步耦合。
24.SOURCE(触发源选择开关):INT为CH1或CH2输入信号触发、LINE为市电内电源触发、EXT为外输入信号触发。

二、一般使用方法

1.获得基线:使用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时,首先应调出一条很细的清晰水平基线,然后用探头进行测量,步骤如下。
(1)预置面板各开关、旋钮。 亮度置适中位置,聚焦和辅助聚焦置适中位置,垂直输入耦合置"AC",垂直电压量程选择置适当档位(如"5mV/div"),垂直工作方式选择置"CH1",垂直灵敏度微调校正置"CAL",垂直通道同步源选择置中间位置,垂直位置置中间,A和B扫描时间均置适当档位(如"0.5ms/div"),A扫描时间微调置校准位置"CAL",水平位移置中间,扫描工作方式置"A",触发同步方式置"AUTO",斜率开关置"+",触发耦合开关置"AC",触发源选择置"INT"。
(2)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3)调节A亮度聚焦等有关控制旋钮,可出现纤细明亮的扫描基线,调节基线使其位置于屏幕中间与水平坐标刻度基本重合。(4)调节轨迹旋转控制使基线与水平坐标平行。

2.显示信号:一般示波器均有0.5Vp-p标准方波信号输出口,调妥基线后,即可将探头接入此插口,此时屏幕应显示一串方波信号,调节电压量程和扫描时间旋钮,方波的幅度和宽度应有变化,至此说明该示波器基本调整完毕,可以投入使用。

3.测量信号:将测试线接入CH1或CH2输入插座,测试探头触及测试点,即可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如果波形幅度太大或太小,可调整电压量程旋钮;如果波形周期显示不合适,可调整扫描速度旋钮。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

网友:
呵呵 这个可以叫通用说明书了

网友:
必须顶起来   看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