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抑制摄像机-JSA-683SD

楼主:
【广泛应用】

   银行监控、邮政监控、监狱监控、宾馆监控等

型号 ModelJSA-683SD
成像器件 Image sensor1/3"Wide Dynamic CCD
制式 Signal systemPAL NTSC
像素 Sensing area 795(H) × 596(V)811(H) × 508(V)
同步系统 Sync system内同步/电源同步/外同步(可选)Intemal/line-lock
分辨率
Horizontalresolution
535TVL
最低照度
Minimumillumination
彩色:0.1LUX F1.2,黑白:0.005LUX F1.2
增益控制 AGC超级增益36dB,最大增益30dB
信噪比 S/N ratio大于48dB
动态范围 Dynamic range128倍
自动曝光
Auto exposure system
1/50-1/100000sec.
手动电子快门
Manual exposure system
1/50,1/120,1/250,1/500,1/1000,1/2000,1/5000,1/10000sec.
白平衡 White Balance8种白平衡
伽玛 Gama Correction0.45/1.0
自动光圈镜头
Auto iris lens
DC/VIDEO
视频输出
Video output signal
Composite output1.0Vp-p75Ω
镜头安装方式
Lens mount
C/CS
电源输入 Power supplyDCl2V/AC24V/AC220V-230V
功率
Power consumption
5.0W(DC type),7.5W(Ac type)
工作温度
Operatin temperature
-10℃~50℃
尺寸(W×H×L)
Dimension
68×58×125mm
特色提示
IR Sensitivity
第三代超动态
深圳市鑫达莱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218758 26309810
手机13798403009
QQ/TM380487881
E-mail:jsa_cctv2008@126.com
联系人:韦先生
网址:http://www.jsa-cctv.com

网友:
知能恒速云台摄像机-7寸嵌入式可调恒速球

1、 恒速球外罩设计合理、高档实用,长期工作不变形,ABS材料,抗腐蚀。
2、 采用光电传感器来实现恒速球的左右、上下限位功能,避免了传统机械限位的多种弊端。
3、 恒速球采用先进的驱动电机和驱动电路来实现运转。运转平稳,连续工作时间长,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4、 可根据用户使用环境的需要来调整恒速球运转的速度。
5、 左右限位可通过球机板上的按键来设置,也可远程通过本公司的键盘来设置。
6、 独特的壁挂支架安装方式,并可将本公司的电源直接安装在壁挂支架内。
7、采用DC12V供电,把变压过程中所引起的高发热元器件分离到球机外,增强了球机的使用寿命。具有较强的抗干扰和防死机功能。恒速球具有记忆功能,在断电重新加电后,能自动恢复断电前的状态。
8、本机可选择恒温装置,保证在-20度或-50度超低温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9、 左右限位可通过球机板上的按键来设置,也可远程通过本公司的键盘来设置。
10、 恒速球的安装方便、快捷、更加具有人性化。极大的减低了在施工安装过程中的麻烦。
11、可选择配套JSA-CCTV、SONY、LG、佳能等一体化摄像机。

供电电源: DC12V(2A)-DC15V(2A)
云台驱动:DC12V/0.5A
镜头驱动:DC12V/100mA
摄像机供电:12V/1A
温控工作范围:风扇,50℃ 加热器,5℃
温控工作电压:DC12V
地址范围:1~63
通讯方式:RS485总线控制方式
通讯协议:支持多种通讯协议
波特率:1200bps(19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可调
控制设备:视频矩阵、硬盘录像机、DVR控制键盘、智能球机控键盘
云台旋转角度:水平0°-356° 垂直0°-90°
云台旋转速度:水平/垂直6°\9°\12°\15°可调
旋转限位:水平在云台旋转角度范围内可调
允许摄像机+镜头尺寸:7寸:140(长)×70(高)×70(宽)mm;
9寸:170(长)×80(高)×70(宽)mm
工作温度: 0℃至50℃(无温控) -20℃至-50℃(有温控)
工作湿度: 90%RH
深圳市鑫达莱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218758 26309810
手机13798403009
QQ/TM380487881
E-mail:jsa_cctv2008@126.com
联系人:韦先生
网址:
http://www.jsa-cctv.com

网友:
红外夜视网络摄像机-JSA-IRIPC50480[480线/带POE]

专业型网络半球摄像机系列
专业级网络半球摄像机,安防监控专用,CCD图像传感器,D1压缩分辨率,双码流,语音对讲,支持内置MciroSD卡存储,PoE网络供电(-P型号支持)。
    标配CS接口镜头:6mm/F1.6 最大D1分辨率,所有分辨率下可达到30/25(NTSC/PAL)帧/秒 支持双码流功能 支持网络现场监听、广播和语音对讲功能 支持内置MicroSD卡存储 支持PoE网络供电(-P型号支持) 内置红外灯,红外距离15-20米
  • 专业视频监控管理软件,可用于观看、录像和视频文件归档管理

产品特性:
    专业级网络半球摄像机,安防监控专用,CCD图像传感器,D1压缩分辨率,双码流,语音对讲,支持内置MciroSD卡存储,PoE网络供电(-P型号支持)。
技术参数
深圳市鑫达莱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218758 26309810
手机13798403009
QQ/TM380487881
E-mail:jsa_cctv2008@126.com
联系人:韦先生
网址:
http://www.jsa-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