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3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集锦

楼主:
1.为什么感觉我的手机反映速度越来越慢?
安装SISX文件或者JAVA文件,注意如无特殊说明,尽量安装在卡上,否则占用手机内存导致手机速度减慢。同时安装文件不是多多益善,看是否有用,因为过多的软件难免有冲突,影响手机反映速度。

2.为什么我看不到手机或内存卡上的system文件夹?
在手机上看这个文件夹需要安装第三方文件管理软件《Y文件管理器》等文件管理软件,论坛有下载(参考置顶所有资源总索引)
如果要在电脑上看到这个文件夹需要将卡放入读卡器连接到电脑,然后设置电脑“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3.N73能支持什么格式的视频和音频文件?
视频:
本机支持视频:3gp、mp4、rm
通过扩展支持的视频:avi(需要智能影院或者DIVX移动影院支持,论坛有下载)
相关软件下载请到置顶贴或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音频:
本机支持的音频:wav、mp3、wma、aac、mid、rng、rmf、m4a、eAAC+、ra、amr、au,不需要软件支持,安装OGG播放器还可以扩展OGG文件播放

4.如何删除在程序管理里无法正常卸载的软件?
某些软件运行时在任务栏列表中是不可见的,而是以进程的方式在后台运行,常见的有来电防火墙、短信防火墙类软件、杀毒软件、加密软件等需要实时监控的软件,因此,当然无法删除正在运行中的软件;解决方法为:用论坛里提供的进程管理器查看进程表,如你能判断哪个线程是该程序的进程,则可以关闭它,如无法判断则可以先设置不显示系统进程,然后关闭所有的非系统进程,这样就可以到程序管理里正常卸载软件了。

5.为何下载的软件不能够顺利安装?
不是所有的软件都能够兼容N73,N73属于S60第三版,目前支持的软件很少,一般支持的软件格式为SISX格式,与前S60的SIS文件格式有区别。同时有机油反映有的SIS格式能够安装,但一般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能安装任何软件,总是提示“安装安全错误,无法安装!”?
请按步骤设置:工具-程序管理-选项-设置-安装软件:全部

6.如何安装软件?如何删除软件?
S60手机可用的安装文件类型有:*.SIS、*.JAR、*.SISX等三种种格式,并不是所有的*.SIS、*.JAR、*sisx的程序都可以兼容N73,*.SISX可以自己尝试安装,看能不能使用;*.SIS格式是S60第二版的软件,一般不能安装;而*.JAR格式的首先要看是不是MIDP2.0的,如果不是就不要安装,同时注意程序的分辨率尤其是游戏,分辨率不对可能不能顺利游戏。

安装方法:用读卡器将安装程序文件拷贝到卡上的任意文件夹,然后把卡装回手机,用文件管理软件找到该安装程序点击即可安装
用PC套件把手机连接到电脑,在电脑上双击*.SISX的文件即可以安装,注意看手机的提示;也可以把安装程序文件拷到手机或卡上的任意位置点击安装

删除软件:
安装版:到工具-程序管理里找你需要删除的程序名,按选项选择删除即可。

小提示:用第三方文件管理软件查看会有C盘(手机存储)、D盘(缓存)、E盘(存储卡)、Z盘(系统盘,只读)
一个新的程序,未经他人证实能不能够在N73上运行,切记不要安装在C盘,以免系统冲突时无法开机或频频死机重启而需要硬格式化损失数据,而装在存储卡上如果出了问题可以把卡取下来,再开机,用读卡器把整个程序的安装目录删除即可。

7.如何去掉桌面上的一排快捷方式图标?
进入功能表,再依次进入工具-设置-手机设置-等机状态模式-当前待机模式:关

8.如何在通话中显示当前通话时间?
设置步骤为:通讯记录-选项-设置-显示通话时间:是

9.为何彩信、蓝牙不能发送MIDI、SISx、JAR格式为件?
由于上述三种格式在S60 OS7以后的手机都设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无法通过蓝牙、彩信发送。用蓝牙发送只需要将SIS、MIDI文件的后缀名改一下就可以发送了。彩信目前没有相关软件支持。

10.如何将影片、歌曲等文件从PC传到手机上或存储卡里?
1)把MMC卡放在读卡器里连接到电脑上,把需要的文件拷贝到卡里
2)把手机通过PC套件连接上电脑,把需要的文件拷贝到手机或存储卡里

11.为什么手机不能上网或不能发送彩信?
没设置好接入点,可以到诺基亚官方网
http://www.nokia.com.cn/cn/support/setup/setting.shtml得到设置方法

13.如何查看手机串号(IMEI)?
待机状态下按*#06#

14.如果查看手机软件版本号?
待机状态下按*#0000#

15.如何查看总通话时间?
可以在通讯记录里查看各项通话时间或在待机状态下按*#92702689#

16.为什么通讯录里的号码来电不显示姓名或某些能显示某些不能显示?
需要把名片存在手机里才能显示姓名;对于有部分不能显示的往往将一个号码存在了两个或多个人名下

17.为什么手机不能通过PC套件与电脑连接?为何我的PC套件无法删除也无法安装?
如果以前连接是正常的,可以重启一下手机,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把PC套件删了重装一次。如以上都不行就将电脑设备管理里的通用串行总线下的所有设备删除,重启电脑,等自动安装完驱动后再连接手机

从来都连接不上,确认安装过程正确,安装前需要使用管理员帐户登陆电脑,win2000至少需要SP4,XP至少需要SP1。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先不要连接手机,装好套件后再连上,电脑会自动为手机安装数据线驱动直至完成

18.为什么使用PC套件无法完整的备份手机资料?
往往都是无法备份通讯录,这时可以重启一下手机,再使用PC套件备份

19.为什么MP3无法用作铃声?
要将MP3或其他手机支持声音文件作为铃声必须把声音文件放到C或E:/sounds/digital/或sounds/simple/里

20.如何格式化手机?
手机能够正常开机(软格):在待机状态下输入*#7370#,并按提示输入保密码,原始保密码为12345
手机不能开机(硬格):关机状态下按住拨号键+*+3键,再按开机键,直至开机后要求设定地区和时间。
提示:格式化手机前需要确认手机存储里有没有需要的数据,并做好备份,格式化之前要保证有足够的电量;如手机里安装有字库,请先删除。

21.新买的存储卡需要格式化吗?
需要,手机会在存储卡上创建一些文件夹,比如系统文件夹,声音文件夹等。同时也为把存储卡的文件系统格式化为FAT,能够更好的兼容手机

要格式化的时候却提示我“存储卡 已被使用”(不用读卡器)
重启过再格还是这样,而且我先是已经格式化了手机再去格卡的!
解决方法:開機再插卡,重新开机试试~~~

22.为什么新买的存储卡N73不能识别?
一般都是可以的。最好买卡带手机去。在使用之前,最好用手机将卡格式化一遍。
N73 支持多大的内存卡?
最大支持2G

网友:
回复 楼主:

23.为何我在网上下载的视频放在手机上看不了?为何无法观看MP4影片?
RM格式的视频需要转换为176*144分辨率才能在手机上观看,常用的PC端转换软件为Easy RealMedia Producer
AVI格式的需要在手机上安装smartmovier,常用转换软件为smartmoviePC端,支持320*240分辨率

MP4格式,N73支持的MP4参数为352*288以下分辨率,MPEG-4视频编码,帧数15帧,比特率为720Kbps以下,音频编码为AAC,制作的MP4不符合上述标准将无法播放

24.如何设置全屏壁纸?
S60的全屏壁纸只能靠安装主题模式来实现。不应用猪主题模式 ,只支持240*240分辨率图片。

25.为什么N73只能发彩信却不能收彩信呢?
把信息设置里,允许匿名彩信那项选择为“是”

26.如何设置手机收发邮件?
首先,确认你的SIM卡支持CMNET接入点,否则无法使用手机的邮件功能
到你的邮件提供商的网站查询POP3和SMTP的设置方法,每个电邮提供商的设置或许有少许出入;得到POP3和SMTP的设置方法后填入手机邮件设置里,并填上登陆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并定义好接收和发送邮件的接入点必须为:GPRS连接互联网(CMNET)

27.为什么我设好个性铃声来电时总是会自动变回诺基亚默认的铃声?
有几个可能性:1、未使用已设置好铃声的情景模式;2、名片里或者分组里将某些号码或分组铃声设置为默认铃声了;3、存储卡兼容性不好;4、软件冲突;5、手机软件版本BUG;前4项需要自己留意检查,第5项如果你买的是国行或保修港行,可以到KF去升级手机软件版本。

28.在N73上如何把运行中的程序放入后台运行?
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按一下功能表键就能把程序放入后台运行了。按挂机键是强制关闭程序,这是N73与其他S60手机的不同之处。(有的程序可以这样退出,但是不建议)

29.为什么无法打开软件的注册机?
右键点你的注册机,选属性>兼容性>兼容模式>"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打勾>下面选WIN98/WIN ME
点确定,就能打开你的注册机

30.我的手机发完消息或收到消息的时候总是显示“MCE 程序关闭”是什么意思?
Mce报错一般是NOKIA智能手机常见的短信报错现象,一般简单的解决方法是:
   1、删除所有信息,以及收件箱、发件箱里所有的消息;
   2、将短信存储位置尽量保存在手机存储中;
   3、慢速操作可减少mce报错几率;
   4、格机后可暂时长时间解决mce报错。

31.N73上安装.Jar程序后无法运行的解决方法
现在N73的软件还不够完善,只能靠许多.jar的程序替代,.jar的程序安装时,程序文件名必须是英文名,为了方便管理原程序有的兄弟把.jar(如:ABC.JAR)改成了中文(如:游戏1.JAR),这样做虽然直观清楚知道了要安装的程序是什么东东,但一在手机上安装完,程序往往不能打开,打开没反应!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将JAR安装程序改成中文,如有改动了,可以随便改回英文(只要是英文就行,随你改,关键是要半角字符),安装后就可以正常运行,有的JAR程序启动比较慢,所以不要急,等几秒钟就可运行(一般不大于10秒).

32.N73复制电话本的BUG及解决方法与我的多媒体资料中的文件全没了?怎么回事?
BUG:在打开电话本>标记全部名片>选项>复制>至存储卡,如果操作一半时停顿(假死机),然后挂机键退出,系统会提示“Phonobook错误”.再打开多媒体>图像和视频,里面的文件全部消失,但用文件管理器是可以看到的.

解决方法:只要用读卡器将储存卡\other\的“contacts”文件夹删除可以解决.

33.手机有没有必要安装手机杀毒软件?
答:目前病毒种类还比较少,比如卡比尔病毒、骷髅病毒等,卡比尔病毒可以占用大量内存资源,造成系统当机,而且是自动运行,骷髅病毒是中后屏幕的运行图标都变成了骷髅标志,很是恐怖,这类病毒仅仅是依靠蓝牙为通道发送和传播的,想不中很简单,只要平时不开蓝牙就可以了,需要通过蓝牙传文件再打开,使用蓝牙耳机的可以在配对后隐藏蓝牙可见性,平常如果要一直开着蓝牙,即使收到不明的蓝牙消息可以直接拒绝接受即可,这样可以说怎么也不会中病毒的,杀毒软件的作用不大,个人觉得安装的必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