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199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楼主:
一、题目:测量放大器 二、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测量放大器及所用的直流稳压电源。参见图1。输入信号VI取自桥式测量电路的输出。当R1=R2=R3=R4时,VI=0。R2改变时,产生VI ¹0的电压信号。测量电路与放大器之间有1米长的连接线。 三、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测量放大器   a、 差模电压放大倍数 AVD=1~500,可手动调节;   b、 最大输出电压为±10V,非线性误差 < 0.5% ;   c、 在输入共模电压+7.5V~-7.5V范围内,共模抑制比 KCMR >105 ;   d、 在AVD=500时,输出端噪声电压的峰-峰值小于1V;   e、 通频带0~10Hz ;   f、 直流电压放大器的差模输入电阻≥2MW(可不测试,由电路设计予以保证)。   (2) 电源   设计并制作上述放大器所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由单相220V交流电压供电。交流电压变化范围为+10%~-15%。   (3) 设计并制作一个信号变换放大器,参见图2。将函数发生器单端输出的正弦电压信号不失真地转换为双端输出信号,用作测量直流电压放大器频率特性的输入信号。
2.发挥部分 (1)提高差模电压放大倍数至AVD=1000,同时减小输出端噪声电压。   (2)在满足基本要求(1)中对输出端噪声电压和共模抑制比要求的条件下,将通频带展宽为0~100Hz以上。   (3)提高电路的共模抑制比。   (4)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VD可预置并显示,预置范围1~1000,步距为1,同时应满足基本要求(1)中对共模抑制比和噪声电压的要求。   (5)其它(例如改善放大器性能的其它措施等)。 四、评分意见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发挥部分
完成第一项
完成第二项
完成第三项
完成第四项
特色与创新

网友:

五、说明 直流电压放大器部分只允许采用通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和必要的其它元器件组成,不能使用单片集成的测量放大器或其它定型的测量放大器产品。
B题 数字式工频有效值多用表
一、题目 数字式工频有效值多用表 二、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同时对一路工频交流电(频率波动范围为50 ±1Hz、有失真的正弦波)的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进行测量的数字式多用表。参见附图。
三、要求 1. 基本要求   (1)测量功能及量程范围   a、 交流电压:0~500V;   c、 有功功率:0~25kW;   d、 无功功率:0~25kvar;   e、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0~1 。   为便于本试题的设计与制作,设定待测0~500V的交流电压、0~50A的交流电流均已经相应的变换器转换为0~5V的交流电压。   (2)准确度   a、 显示为 位(0.000~4.999),有过量程指示;   b、 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0.8%读数+5个字),例:当被测电压为300V时,读数误差应小于±(0.8%×300V+0.5V)=±2.9V ;   c、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1.5%读数+8个字);   d、 功率因数:±0.01 。   (3)功能选择:用按键选择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量与显示。 2.发挥部分   (1)用按键选择电压基波及总谐波的有效值测量与显示。   (2)具有量程自动转换功能,当变换器输出的电压值小于0.5V时,能自动提高分辨力达0.01V。   (3)用按键控制实现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在测试过程中的最大值、最小值测量。    (4)其它(例如扩展功能,提高性能)。 四、评分意见
项 目
满 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 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发挥部分
完成第一项
完成第二项
完成第三项
完成第四项
五、说明 1.调试时可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正弦信号电压作为一路交流电压信号;再经移相输出代表同一路的电流信号。 2.检查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效值测量功能时,可采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对称方波信号。电压基波、谐波的测试可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对称方波作为标准信号,测试结果应与理论值进行比较分析。 第四届(199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C题、D题、E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