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三个点

1在信号源有一定内阻情况下,C2/C1有一定的滤波作用;
2对高频信号,C4相当于将U1A正负两端"短路",而将输入信号在这个点转换成"共模"输入,从而抑制高频部分;
3 运放的容性负反馈电路也起到抑制高频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信号源有一定内阻情况下,C2/C1有一定的滤波作用;
2对高频信号,C4相当于将U1A正负两端"短路",而将输入信号在这个点转换成"共模"输入,从而抑制高频部分;
3 运放的容性负反馈电路也起到抑 ...

是啊!看来30赫的信号源确实不高。。。冯老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