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II中的MegaWizard功能调用免费IP模块进行设计

楼主:
以设计双端口RAM为例说明。
Step1:打开QuartusII,选择File—New Project Wizard,创建新工程,出现图示对话框,点击Next;

Step2:创建工程存放目录、工程名和顶层文件名,工程名和顶层文件名保持一致topram2;

网友:

Step3:选择器件类型;

Step4:选择是否使用第三方工具,此处不使用;

网友:

Step5:选择Tools—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创建新的MegaCore

Step6:选择memory compiler—RAM:2-PORT,输出文件类型,输出文件名称myram2

Step6:选择memory compiler—RAM:2-PORT,输出文件类型,输出文件名称myram2

网友:

Step7:定义读写端口,RAM大小;

Step9:选择读写时钟;

Step8:定义输入数据宽度(此处为4),RAM深度(此处为16);

网友:

Step10:定义输出锁存;

Step11:选择是否进行初始化;

Step12:显示创建的输出文件类型;

网友:
Re: [分享] 使用QuartusII中的MegaWizard功能调用免费IP模块进行设计

呵呵,谢谢拉~ 顶

网友:
Re: [分享] 使用QuartusII中的MegaWizard功能调用免费IP模块进行设计

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Re: [分享] 使用QuartusII中的MegaWizard功能调用免费IP模块进行设计

做成教程就好了。。。。。。。

网友:
FFT、FIR的IP核可以使用吗?

FFT、FIR的IP核可以使用吗?我的是QuartusII6.0,RAM、ROM可以调用,但没有DSP核,我想实现FFT,怎么调用呀?楼主您用的是哪个版本呀?

网友:
要使用IP和,ip和要安装,

网友:
刚开始学,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教程就好了。。。。。。。
超顶这个。

网友:
不错,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
急! 请问lz 这个模块例化之后 的参数 有哪些呢?期待lz的回答

网友:
新手 ,请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一般 怎么建工程目录?我对modelsim和quartus生成的文件比较混乱;这两个软件的内容不相关??modelsim建立一个输入的仿真目录?quartus建立一个综合的工程目录?现在我写好输入文件.v文件后,分别拷贝到modelsim和quartus的工程目录下,就能仿真,综合么?

我也例化了一个ram,之前我自己写的小程序都很小不涉及调用工程的问题;现在例化了一个ram,软件自己生成的ram怎么调用啊?我要拷贝哪些文件到我的工程目录下 这个ran才能像我自己写的模块一样被调用啊?

网友:
每次看,都有提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