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手机发射功率(上)

楼主:
笔者从事手机测试校准系统集成有段时间,感觉到手机发射功率在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协议下有很多的不同。笔者对此深感有意思,故把PHSGSMcdma2000 1xwcdma下对手机发射功率的规定罗列于此,希望能给同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斧正我的错误。
一、手机发射功率的两个方面
  手机发射功率在PHSGSMcdma2000 1xwcdma等协议中,被设计得越来越复杂,它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哪手机发射功率是大些好哪,还是小些好哪?事实上单纯的说大些好或者小些好,都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回答,因为在设计手机功率时,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在能保证正常通信情况下,手机发射功率越小越好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手机的耗电量就越小,待机时间、通话时间越长;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对同系统别的手机的干扰越小,这不仅给同系统别的手机创造了好的无线环境,同时对于cdma2000 1xwcdma来说,这就意味着小区容量越大;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对别的无线设备干扰越小,这就给别的无线设备创造了好的无线环境;

网友:
回复 楼主:

2、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保证通信质量,手机发射功率希望能被调整的大些,再大些,再大些......  *、手机在小区的远端时,为了保证手机信号经过长距离传输到达基站后,手机信号仍能被正确解调,也就是手机发射功率要足够大,以克服信号经过长距离传输的衰减;  *、手机被建筑物或其它遮挡,在无线阴影区内,手机发射功率也要足够大,以克服手机信号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射、折射及长距离传输的衰减;  *、手机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如邻信道、同信道干扰,阻塞等等,手机发射功率也要足够大,以克服噪声的干扰。  综上所述,手机发射功率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在能保证正常通信情况下,手机发射功率越小越好;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保证通信质量,手机发射功率必须要大一些,甚至要再大一些。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为统一,准确表述为:手机必须发出足够大的功率,以保证通信质量,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下,手机发射功率越小越好。换言之,手机发射功率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能够被控制,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二、PHS手机发射功率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的缩写)为日本独立开发出的第三代数字无绳电话系统——个人携带电话系统,它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建设费用低、系统扩充方便,超低的资费标准,因协议简单,而使手机制造成本降低,最终导致手机拥有价格上的优势等等。PHS在中国被称为小灵通,在有些地方也称为“个人通信接入系统PAS(Personal Access System)”  PHS采用日本RCR-STD28协议作为空中无线接口标准,采用微蜂窝技术,因此它必须建置较密集的基站。由于基站覆盖范围较小,其铺设就必须比高功率的移动电话基站密,适于低速状态下的移动。不过,新一代的PHS基站范围已扩大至500米。  基于以上的情况,特别是采用微蜂窝技术,RCR-STD28规定手机的发射平均功率≤10mW,峰值功率≤80mW,发射功率不可控。除此之外,有关PHS手机发射功率的测量还有  1、载波关断泄漏功率≤80nW  2、发射瞬态响应特性:脉冲上升、下降时间≤13μS  3、杂散发射功率相对载波电平(衰减量)≥50dB,或绝对电平≤2.5μW。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PHS手机在小区远端,或阴影区,或受到干扰,是不能以再提高发射功率,以抵消无线信号的长距离传输的损耗,或建筑物等的遮挡损耗,或抵御干扰。这实际上导致的结果就是手机与基站之间的无线链路很脆弱,这是PHS手机协议上的根本弱点之一。  反过来从协议对手机发射功率的规定中我们也不难看出,PHS只能采用微蜂窝技术,通过建置较密集的基站抵消远近效应和阴影效应,否则就会出现大量的无信号区域和通信质量差等问题。在受到干扰,通信质量降低的情况下,手机也无法通过提高发射功率的办法,来保证通信质量。  由于PHS手机发射功率比较小,对别的手机或无线设备干扰也小,它的待机时间、通话时间都比较长,由于PHS手机发射功率不受控制,协议简单,手机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三、GSM手机发射功率  GSM协议规定,手机发射功率是可以被基站控制的。基站通过下行SACCH信道,发出命令控制手机的发射功率级别,每个功率级别差2dB,GSM900 手机最大发射功率级别是5(33dBm),最小发射功率级别是19(5dBm),DCS1800手机最大发射功率级别是0(30dBm),最小发射功率级别是15(0dBm)。  从以上不难看出当手机远离基站,或者处于无线阴影区时,基站可以命令手机发出较大功率,直至33dBm(GSM900),以克服远距离传输或建筑物遮挡所造成的信号损耗。如果手机离基站很近,且无任何遮挡物时,基站可以命令手机发出较小功率,直至5dBm(GSM900),以减少手机对同信道、相邻信道的其它GSM用户的干扰和其它无线设备的干扰,而且这样还可以有效延长手机待机时间、通话时间。  从以上不难看出GSM手机发出的最低功率仅为5dBm(GSM900),约为3.2mW,这比PHS的平均功率10mW要小,同时GSM手机发出的最大功率33dBm(GSM900),约为2W,这个信号相对来说是巨大的,对这种大信号不加以严格规定,其干扰也是巨大的。因此GSM就手机发射信号除了发射功率的规定以外,在其它方面也作了适当的规定。(注意:这里是适当的规定,如果规定偏严无疑会加大手机制造成本,如果偏松,无疑会加大干扰。)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Power versus Time  由于GSM是TDMA系统,因此GSM协议通过一个功率对时间的模板来严格限制发射功率在时间域的变化情况,以减少干扰,尤其是对同信道其他时隙的用户的干扰。

2、Output RF Spectrum Due to Modulation
3、Output RF Spectrum Due to Ramping  GSM通过对手机发射信号的调制谱和切换谱的规定,来限制手机发射信号时的频谱带宽和形状,以减少干扰,尤其是邻信道用户的干扰。  拿GSM协议和PHS协议对比来看,GSM为保证通信质量,规定了手机的发射功率是受基站控制的,根据需要可大可小,但同时又严格规定手机发射信号在时间域和频率域的“形状”(PvT,ORFS),这无疑又极大的限制了手机对外的干扰。而PHS手机的发射功率不可再增大,因此PHS手机与基站之间的无线链路很脆弱的弱点,只能通过建置较密集的基站来解决,这无疑又加大了系统的投资。当然由于它的发射信号始终比较小,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要求也不用很严,生产制造成本、测试成本也都跟着降了下来。  从以上不难看出,同为时分多址系统,单从手机发射功率这点就能看出来,GSM系统优于PHS系统。

网友:
呃~技术贴,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