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DSP板的心得

楼主:
在老师的压迫下,我这个学期刚开学开始看Protel DXP,开始画板,而且一上来就是仿照SEED的板,不过只用了RS232通信和LCD显示部分,232部分是通了没问题了,但LCD还没有通,不知道是电路的问题,还是他们公司给的CPLD的问题,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的。
    好了,先说说画板时的感觉吧。不管怎么说,自己可以画板了,当第一块板拿在手上时,我那个叫激动的。我一上来画的就是高频板,用的是TMS320F2812的DSP,主频有150M啊!对走线有很大的要求,而且这个芯片有176个管脚,那么小,焊的时候可麻烦死偶了。第一次学Protel,也第一用这个一上来就画这么复杂的板,SEED的那块板是6层板,我得把这部分用2层板画出来,差点没把我整哭了!一开始是画原理图,我学会了查datasheet,学会了怎样测管脚之间的连接问题。由于SEED那个是6层的,好多走线我是没法测的,我只得去公司问,黄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上学期期末的时间和这学期初2个星期,原理图可画好了。
    后来,画PCB更麻烦,对封装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又不停的问老师,找这找那的,好不容易出来了。其实后来才知道,如果实在不行,封装是可以自己画的,用游标卡尺可以量芯片具体信息,虽然有误差,但肯定能焊上的。大部分封装库里面都有的,只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比如DIP8是双列直插8管脚,TSSOP10是贴片的等,一般这些肯定会有的,都是统一标准的。一开始,我是用的自动布线加手动布线,给老师看了,被一顿骂,说布的什么线啊,重来!我当时叫委屈的,这可是我第一次画板啊,还这么难!后来我憋了一股劲,不就画个板吗,我还真不信了,被他那么说!我花了一个星期,那真叫废寝忘食啊~~除了吃饭睡觉,大大,就是画这个。主要遵循了正面横走线背面竖走线的原则,终于耕耘出一个令老师满意的板了。其实线也不是很多,就350根,关键是第一次搞这个,这个软件以前也没用过,熟了就好。以后也画过两次板,都好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板终于到手了,当时真的好激动。这块芯片主要是贴片的,以前也没焊过这样的板,老师提供了意见,自己也在网上查了点。工具要准备好,一个恒温烙铁就好,多备几个头,尖的,一般的,一字行的就好了;助焊剂;钳子;剪刀;镊子;放大镜;万用表;0.5mm的焊锡。
    开始,我先用个废板练练,尤其是DSP,176个管脚,间距很小。我先在烙铁头上上了点锡,用最细的那种头,然后瞪大眼镜把板上的管脚都上了点锡,有一点就行,多了芯片不容易放上去,容易偏;然后用助焊剂把这些管脚涂点,过会把芯片和板上的位置对齐,这个一定要心灵手巧,要是焊锡涂的不均匀,这部很麻烦的;等对齐后,小心的用烙铁讲芯片四个脚的管脚焊上,然后再用一字头的挨个把管脚都焊上就好了,动作要快,要不然芯片可能被烫坏。
    焊第一块板时,我很紧张,也很细心,但是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后来检查时,大部分都是焊接的问题,容易接触不良,有可能是没焊好,也有可能是管脚上焊锡涂的不均匀。
    我是边焊边看原理图的,焊着焊着就发现画PCB图的缺点了。有些电容没有放在对应芯片的四周,这些都是滤波用的,要放在对应芯片周围;有些直插的芯片管脚一周焊盘过小,和周围的覆铜间距太小,焊的时候很麻烦;有些芯片封装虽然datasheet上有,但是已经停产,画的时候要查清楚,最好先买芯片后画板。
   后来,我又重画了一块板,是第一块的改进的,也该了不少问题,布局也改了下,明显效果好了很多,而且所有贴片元件都是一次焊就成功了!
   这块板从我学这个软件开始画到第二块板成功,就3个半月,还要减去本个月的实习,感触挺深的。技术的东西还是要自己实践的好,动手做了才会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次我只不过是画个板,对DSP还不了解,看过手册,但没法和实际联系起来,现在我开始从单片机学其,懂了再研究DSP,一步一步来,技术的东西就得玩命学。希望大家以后对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学习条件这么好,加油!

网友:
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啊!
谢谢你的分享
SEED 板仿造?
为什么不直接用他们的板?

网友:
你好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板子,用2812。不过是按照人家的板子,按照人家给的电路原理图画过了原理图,不过画完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生成PCB?面对这么大的原理图,我没信心能整好,而且器件没买来封装也没办法做。而且老板说了,要把每一块电路弄懂,不然就是做好板子也没法调,我说那都是现成的东西,电路也没什么啊,很多芯片电路在手册上就是那么用的,也没什么。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最终要的是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进行了- -! 大哥,指点下下。。。谢谢咯

网友:
Re: [分享] 第一次做DSP板的心得

不错

好经验

网友:
Re: [分享] 第一次做DSP板的心得

不错 学你学习

网友:
到处找,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网友:
謝謝分享您的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