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
我做模电习题,自己的结果与答案书的不同,但没有想明白具体原因求教高手

题目要求画出晶体管直流等效电路,答案是R3被短路。我不明白R3为什么被短路,不是说电容对直流信号视为断路吗

还是答案有问题?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R3是这个管子的上偏置电阻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书上的答案是错的.
R3是这个管子的上偏置电阻,真的短路R3,如果其它电阻(例如R1)取的不合适,这支管子差不多要烧了!
C1、C2和C3 全部开路;全部电阻保留。不过这个电路的画法显得别扭点,画个图请参考.

网友:
怎么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最好把原题写全!R3怎么会短路??

网友:
R3短路是对交流信号(输入被放大的信号)而言的

网友:
嗯,好像说电源对交流信号的电阻为0的..

网友:
注意审题

题目要求画出晶体管直流等效电路

网友:
请注意审题

楼主原话:题目要求画出晶体管直流等效电路

网友:
谢谢,xiaoxif的指点